[手持表] VOLTCRAFT VC-337钳表 直流电流档底数及精度问题

楼主(2021-01-17):
也跟风买了一个,主要是看上这小钳头。
收到后4a档底数180+,但发现底数持续变大到230+,应该是直流测试后钳口软铁剩磁增加,正好手里有手表的交流消磁器,做完消磁,却仍有大约50的底数,用磁针检验却已检验不到剩磁。说明这50底数可能是内部运放失调产生,看网友的帖子内部应该有调整电位器,等跑完线路可以调整一下。这里说的只是可能,具体还要跑完线路短路输入才能看是霍尔产生的还是运放的失调。
在此之前如果觉得这底数不顺眼,可以随便找块磁体沿水平方向划过钳口,看看底数增减,若减就继续划几次,若增就把钳口反过来。很容易调整到0

图片上我可怜的指甲……
如果觉得找磁体不方便,建议试试手机扬声器部位
要彻底消磁请参考居里温度
这表的配线虽然不是硅胶但居然是16awg真有点出乎意料,得提出来夸奖一下,钳表的表笔也就量个电压电阻,根本不过大电流,18awg就绰绰有余,20awg我都觉得正常,这比起淘宝20a表笔只用可怜的20awg我觉得这16awg是大大出乎意料

补充一下直流电流档测试结果,可以说非常失望
40A档反转误差6个字!误差约2%,4A档误差3%,令人怀疑这表出厂怎么校准的?!
交流精度不错,不用校了

直流重新校准时发现直流电流线性比较差,只好取个折中,2A大约-0.5%,4A大约+1%,校准后反转误差也基本消失。有时间再把这部分电路画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 一直以为有底数正常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 一直以为有底数正常  哈哈

其实有底数就是正常,测几次直流就会有底数,这样无非是看着好看。有了底数反过来测几次就没了。不过我的确觉得50底数是没调好运放失调,但这对于厂家其实是苛责,要彻底消磁难不成还真像我写的加热到居里温度?我也是工程师,就算我自己设计直流钳表也许我会加消磁功能,但也不能保证消磁彻底,也不能保证使用一段时间后底数仍能为0。自己都觉得没啥把握的事情就不苛求厂家了吧。

网友B:
一般直流档婊子,都有清零键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底数就是正常,测几次直流就会有底数,这样无非是看着好看。有了底数反过来测几次就没了。不过我的 ...

我的UT210E,按清零键暂时显示0,等一会儿又有底数。用磁铁消磁第一次听说,会不会更加磁化了。

网友:
这表貌似昨天出现在隔壁论坛,一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UT210E,按清零键暂时显示0,等一会儿又有底数。用磁铁消磁第一次听说,会不会更加磁化了。 ...

操作不好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直流档婊子,都有清零键的吧?

是的,其实消磁没啥必要。

网友D:
我的也有几十个字的底数,方向位置不同底数不一样,最小11最大5,60左右,与210e所不同的是我这个表是负底数210e是正底数,我这个表放在一个位置不动的话底数不会变化,
另测试了我这个表没有翻转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几十个字的底数,方向位置不同底数不一样,最小11最大5,60左右,与210e所不同的是我这个表是负底数 ...

可以做指南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指南针用吗

改天试试,的确方位不同底数不同,转过去一个数转过来还是那个数,有可能可以做指南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底数就是正常,测几次直流就会有底数,这样无非是看着好看。有了底数反过来测几次就没了。不过我的 ...

拼音翻译过来大以巴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拼音翻译过来大以巴狼

是大尾巴狼

网友G:
210e测直流压根不能准确测量出1mA的精度,按完清零键没一会底数就开始跳了 起码十多个字,评测不过是摆拍抓拍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10e测直流压根不能准确测量出1mA的精度,按完清零键没一会底数就开始跳了 起码十多个字,评测不过是摆拍抓 ...

210E  分辨率才1mA  所有表都不能保证最后一位是准的,这种钳表测量对姿势时间要求都很严格,我用210E做1mA步进精度,试了好多次才成功了一次完美视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E  分辨率才1mA  所有表都不能保证最后一位是准的,这种钳表测量对姿势时间要求都很严格,我用210E做1 ...

是的几个mA的跳动很正常

网友H:
210E 可以多绕几圈测,比如1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210E 可以多绕几圈测,比如10圈

最近想仿制一个钳表校验线圈,福禄克那种觉得不太好做,华光也有一款仿制起来方便不少。但看起来似乎没有5500那种磁场均匀性好。等做好了贴上来

网友I:
不知道这类表的原理,光靠霍尔感应?恐怕很难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这类表的原理,光靠霍尔感应?恐怕很难

大尾巴狼 说过是利用霍尔检测磁场,施加检测电流抵消待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