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新手给iPad2扩容(已成功,附上参考资料)

楼主(2021-01-18):
以前没用过苹果,买了一台iPad8之后,感觉对苹果的设计还有系统和硬件都比较感兴趣,之前看论坛有个朋友20块钱收了一台苹果4S过来玩,自己也心动了,在闲鱼上捡了一台iPad2,回来玩扩容。

话说苹果这个设计真的是一个坑,拆的时候上面都有线,搞的人都懵了,后面拆开才发现只有旁边那一条是屏幕排线,被我完全割断了,上下的是WiFi天线,可以分离的

外屏是废了

话不多说,把淘宝上买过来的闪芝焊上,开机刷机,还算正常,本来到这里已经偷笑,以为成功了,还发给朋友庆祝一番,没想到小丑居然是自己

由于没有外屏,用电脑激活,发现激活失败

后面用iTunes也不行,卖家说不装外屏也可以激活,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卖家把序列号这些信息给写错了,还是什么鬼

那个WiFi有点奇怪,我正常使用,可以连接WiFi的时候,是读取中,现在是无法读取

1月18号更新
睡醒觉就感觉有点纳闷,为什么我这台是插卡机,卖家跟我说过,改了之后只能用WiFi
而且卖家的标识里面是2.1和2.4版本,但是我手上这一台却是2.2版本

后面上百度一查,果然要改识别店组吧,插卡板改成WiFi版,我这台是GSM,所以要挑掉啊r1205,不过点位图也不好找,后面在百度文库找了一下,发现可以下载百度文库大学生版,有两次下载 VIP文档的机会,找到了1205和r1204(这台机器用不到,本来就有一个电阻在那里,电信版才需要短接),挑掉之后装回屏幕,连接电脑无反应,心顿时凉了半截,打开爱思助手,发现处于dfu模式,人已经凉了

意外发现版本号已经变成了2.1,刷了一下机,6点多的系统刷不进去,刷了个9.32的,成功激活,nice,全剧终

顺便问一下,这台机器那个天线小板或者这种机器的那种尾插,到底是怎么焊接的?

参考资料上传(上传PDF要收费是网站的事,我没有设置任何收费)

顺便问一下,这台机器那个天线小板或者这种机器的那种尾插,到底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A:
唉。。。拆机之前先网上搜一下拆机教程撒。
序列号为什么变了,你原来的有ID锁吗?插卡改不插卡硬解好像要改两个电阻,咨询一下卖字库给你的人吧,或者网上搜一下。

网友A:
话说好好的机子别去扩什么容,这么一搞就像动了个手术半残了,后患无穷……
不过看这板子没胶大概率是板机。

网友B:
你要把原来的硬盘信息给卖家   帮你写好 序列号 蓝牙和wifi地址等  和以前不一样是不能激活的  你没有编程器是没有办法搞。

网友C:
之前的激活信息你备份了吗?这种情况要激活很麻烦,原因是改变了机器的型号,成了未销售的新机器,可找某宝专门贩卖卡贴的商家,加上一个卡贴应该可以激活。否则就要通过爱思助手7.0重新刷机,并且是不可恢复全新刷机,有可能一次激活,激活前要关闭WIFI。再不行,就要通过软件导入一个补丁文件进去,才可激活。

网友:
需要把原硬盘的一些信息读出来写到新硬盘上刷机才行的

网友D:
什么叫成功又无法激活?这不是等于说,把病人抢救活了,但没有生命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拆机之前先网上搜一下拆机教程撒。
序列号为什么变了,你原来的有ID锁吗?插卡改不插卡硬解好像要 ...

他说可能是那个激活资料有问题,让我退回去,他再发一个过来。拆机教程我搜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没有找得到,只找到了主板图。现在网络自媒体越来越多,有用的资料全部被那些无用信息所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好好的机子别去扩什么容,这么一搞就像动了个手术半残了,后患无穷……
不过看这板子没胶大概率是板机 ...

这个机器是没有被拆过的,我拿拿过来的时候拆的时候就是屏幕摔开了一点,其他地方该有的都有。硬盘的胶也是我自己割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原来的硬盘信息给卖家   帮你写好 序列号 蓝牙和wifi地址等  和以前不一样是不能激活的  你没有编程 ...

不用这个机器最高也是一个9的系统,iPad的话可以直接换的,但是就是网络用不了了。而且那台机器本来就是有ID锁的,但是可以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激活信息你备份了吗?这种情况要激活很麻烦,原因是改变了机器的型号,成了未销售的新机器,可找某宝 ...

辈分是辈分了,但是他这台机器本来是有ID锁,不过是可以进系统的那种。不过我看别人买的那个好像iPad和苹果不太一样,iPad的话改了是可以激活的。但是我这个属于是有移动网络加WiFi的,移动网络以后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成功又无法激活?这不是等于说,把病人抢救活了,但没有生命特征。 ...

成功是指bga成功,我以前没干过带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激活信息你备份了吗?这种情况要激活很麻烦,原因是改变了机器的型号,成了未销售的新机器,可找某宝 ...

我按你说的做下,7.0看一下能不能搞吧,不过WiFi我是没有连,因为外屏坏了,我是通过电脑激活的。应该不会是要装外屏才能够搞激活的吧?

网友:
买跟排线看看,不贵的。ipad2很多应用装不了吧,多少钱入的

网友E:
感觉回答问题的人大都还没你懂得多。。。我扩过6s ipad2没搞过 按理说你这台有id 所以以前的资料不用备份 重新买一个带无id资料的硬盘就可以 但是你得知道你买来的这个硬盘是插卡版还是wifi版 如果买的是wifi版的 主板上也得改线路才能让机器认为自己是个wifi版的 从而顺利激活 另外就是这个硬盘是不是买的有问题 为啥wifi地址出错 wifi地址有问题应该是激活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回答问题的人大都还没你懂得多。。。我扩过6s ipad2没搞过 按理说你这台有id 所以以前的资料不用备份  ...

谢谢了,弄好了。早上睡醒我就一直纳闷,为什么我改了WiFi版的还显示单卡。百度了一下要挑电阻,把1205挑了,再刷机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个机器最高也是一个9的系统,iPad的话可以直接换的,但是就是网络用不了了。而且那台机器本来就是 ...

必须要原来的序列号的  cpu 等是和硬盘绑定的  不然服务器是不给激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原来的序列号的  cpu 等是和硬盘绑定的  不然服务器是不给激活的吧

哪里要啊?我现在不是搞成功了吗?

网友F:
都是高手.这么折腾一下得多少钱,pad是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高手.这么折腾一下得多少钱,pad是多少钱入的?

咸鱼80块钱买的,硬盘是40块钱。由于失误,把外屏搞废了,多花了27块。唉,闲着无聊折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