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艺A3-6802锂电扳手拆解

楼主(2021-01-18):
新买的扳手,大神看看这是不是假的,电机怎么写6801呢还写着2012084A,控制板写着2106,这是组装机吗,第一次接触这个牌子!

网友:
看着不像是假的,我有个大艺2106

网友A:
电扳手是不是换个头可以拧螺丝。谁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螺丝批或12V无刷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扳手是不是换个头可以拧螺丝。谁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螺丝批或12V无刷电钻 ...

用的少买威克士的吧,我的是得伟801,我哥买了威克士,对比之后仍然感觉很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扳手是不是换个头可以拧螺丝。谁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螺丝批或12V无刷电钻 ...

用得少的  随便几十块包邮那种就可以了,用得少电池要保护的好  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得少的  随便几十块包邮那种就可以了,用得少电池要保护的好  不然很容易坏 ...

个人用的可能会少。本身有一把有线220V电钻就用的少,马上要装修了部分活都是自己来干,才想入一把无线的,偶尔拧拧螺丝用。

网友C:
先看价格,再讨论真假吧,这种把手连胶也没有,缩的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价格,再讨论真假吧,这种把手连胶也没有,缩的已经很厉害了

大艺电扳手一直这样糙,大艺老款仿品很多,楼主这个是新款,应该还好

楼主:
有人说电机黄色的是正品,可这个是黑色的电机

网友E:
大艺的配件很好找也很便宜,闲的没事干才仿大艺吧,仿这玩意儿能赚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艺的配件很好找也很便宜,闲的没事干才仿大艺吧,仿这玩意儿能赚啥钱? ...

现在大艺假货很多的,就说外壳都好几种,都是6802型号,但外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艺电扳手一直这样糙,大艺老款仿品很多,楼主这个是新款,应该还好

关键是感觉扭力明显不行,不知道东成0218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价格,再讨论真假吧,这种把手连胶也没有,缩的已经很厉害了

450入手,两块4000毫安电池,标配没啥赠品

网友(2021-05-14):
不错!希望能多点图

网友:
是号称300牛米那款吗?

网友:
不错,这款高仿漫天飞,外观一般人根本无法辨别,只有拆机,
楼主这款应该是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