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让会车更放心,装个右侧摄像头

楼主(2021-01-18):
虽然车子已经六七年了,手艺也非常熟了,但有个问题一直不能很好解决,因为处于山区,出门有时难免会在狭窄的悬崖边车道上让车,处于右侧时候,在需要精准让车的时候,有时候以厘米计算,右侧轮胎的位置不能百分之百把握,而且轮胎下面情况很难判断,如果掉下去一次那修理费就不止一百多了,当副驾驶有人还好办,可以看一下,如果只有自己一人,有时候还是非常危险,不小心轮胎可能会掉下路面。于是就买了这套右侧轮胎摄像头安装。

买的是五寸屏幕套装,有玻璃吸盘支架和驾驶台粘胶支架,我用吸盘直接贴在副驾驶玻璃最边侧,基本不挡视线,而且右侧也是正好习惯性方向。

点亮看看,其实蛮清楚的,这是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地砖颜色都能分清楚。接着这种地砖刚好量一下屏幕中心距离轮胎三十多公分。

布线比较简单,这里刚好可以从外面弯进来

从外面看,刚好车门缝隙,通过线不会挤压变形。

拐弯位置贴了布线卡。配套的是那种小号的,感觉不稳,刚好还有一些大号的卡子,混合用。

最后的一坨,摄像头和屏幕线这里混合,插上插头。用两三个卡子把这一坨线固定在副驾驶右侧下面,基本不影响副驾驶活动。

最后引到usb接线。

外面摄像头,放在反光镜尽量靠外

这是带补光的,环境光线足够补光熄灭,遮羞感应器后等亮。亮度不错,基本保证黑暗地方也能看清。

这东西不常用,常亮意义不大而且干扰看右侧反光镜,现在通过拔出usb来断电,用的时候按进去。看了下,下了个这东西的单,四块多钱,带开关的usb,需要用的时候打开。启动也挺快,加电到出图像,2秒。

看着我这接电的地方东西多吧,一拖三,都带了充电器加上一拖三自带的共7个usb,现在蓝牙、手机充电线,副驾驶充电线,行车记录仪,扁口充电线,右侧摄像头已经用了六个。

网友:
一至想装没有装,你这个多少钱到手?
看到有些是改进中控大屏,有的是接到了右转灯上,接到右转灯上麻不麻烦?

网友A:
这个带补光的头不错!
七八年前用8路DVR做的行车记录仪,512G固态盘,实际用了六路,前视+后视+左右后视镜各两个摄像头。当年没有带补光的头,夜景图像颗粒很大。

网友:
我一直想加一个的, 一直没加, 我看过我的导航好像支持前, 右, 后, 我就一个后倒车时候看的.

网友:
走线可以更好些,线从门那个橡胶护套里面走,那个橡胶护套也有那么粗,线可以用细铁丝或硬铜线牵引,我就是这么弄的,我的车几年前就安装了,走窄路,侧边停车都很有用

网友:
我也加装了一个,效果可以,就是有时会反光

网友B:
摄像头似乎不防水啊,如果下雨,雨水流进去怎么办?

网友C:
怎么启动的?打右转向灯自动启动?以前我在论坛看到过一个方案,和倒车视频公用一根线,转向灯上面加电容来解决间歇供电,用二极管来解决倒车灯转向灯供电互相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似乎不防水啊,如果下雨,雨水流进去怎么办?

我装类似的摄像头是防水的,七八年了没有进水。

网友D:
装好接近四年了,和倒车影像共用同一个小显示屏。小显示屏放在车内后视镜右侧了。盲区摄像头电源放在档杆上。显示屏倒车优先。部分车型的副驾驶位安全气囊就在楼主安装显示屏的这个位置下边,所以这个位置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似乎不防水啊,如果下雨,雨水流进去怎么办?

防水的,外头固定架是个橡胶套,里面直接把摄像头套进去,摄像头本身是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启动的?打右转向灯自动启动?以前我在论坛看到过一个方案,和倒车视频公用一根线,转向灯上面加电容来 ...

不是用来拐弯用,所以不需要自动开启。右边可能会擦挂或者轮胎可能会掉下的时候手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好接近四年了,和倒车影像共用同一个小显示屏。小显示屏放在车内后视镜右侧了。盲区摄像头电源放在档杆上 ...

不影响,气囊在下面,气囊炸开也是开一条缝炸开,距离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补光的头不错!
七八年前用8路DVR做的行车记录仪,512G固态盘,实际用了六路,前视+后视+左右后视镜 ...

补光在晚上管用,轮胎那个位置晚上挺黑的,补光后能够看清楚轮胎右边状况。

网友:
一直想加一个,后来发现走明显不好看,走后视镜的线束里要拆门板,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还好原车自带这个右视摄像头

网友E:
弄个小圆镜不就可以看后轮轮胎的,怎么这么费劲弄这个!

网友F:
看前轮和后视镜正下方比较重要吧,后面圆凸镜就能大角度的看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小圆镜不就可以看后轮轮胎的,怎么这么费劲弄这个!

A:师傅,我前轮爆胎了。
B:你后轮好的啊。
你就是这个B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前轮和后视镜正下方比较重要吧,后面圆凸镜就能大角度的看的很清楚

难道楼主看的不是前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