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惠普P1606DN打印一张半卡纸问题

楼主(2021-01-18):
手上一台二手惠普P1606DN,才开始打印正常,进纸都是一下完成,过了段时间进一张纸要咔咔两下,当时也没在意,能正常打印就行,现在进纸响三四下,打一页纸会在一张打完后又进一张,同时第二张卡在一半,每次都这样。打多页纸时也是卡在第二页且第二页是白纸。打一页卡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上百度搜了一下,发现有说是进纸传感器问题的,有说是进纸继电器问题的。简单拆了下,没有看见什么传感器,可能在里面比较深,不想太麻烦,万一拆了再装多个螺丝就麻烦了。那进纸继电器看一下呢,发现拨一下衔铁后过一两秒才复位,拆下后发现衔铁中间有一小块黑色的海绵一样的东西,有点粘,像不干胶一样的,也不知道当时出厂时这个干什么用的。把这个黑色的清理干净,在原位置用透明胶带粘了四层,装机打印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惠普打印机这个卡纸故障是通病了: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20791

网友:
hp的通病,减震用的.去了噪音大些,垫块胶带也行,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21-04-19):
清理电磁铁,贴个透明胶带

网友:
那个位置好像有一个软木片,碎了以后就卡纸。是通病

网友(2022-01-17):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准备用楼主的方法试一度了

网友(2022-07-18):
根据楼主发布的拆机查看,发现拨一下衔铁后过一两秒才复位,经过清理后,试机OK.正常情况下,每吸一张纸衔铁只吸一下就快速分离,如果延迟复位就会吸入下一张纸

网友(2022-12-20):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