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凯迪威9122彩光键盘拆解,发现反贴的灯珠,缺键看来是断线了

楼主(2021-01-18):
这个凯迪威彩光键盘说是部分按键打不出字来,故拆开看看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
全貌

测试这几个键确实没反应

键盘背面,仿拉丝

贴纸,9122应该是型号

拆开底壳
底下还有镀锌铁皮一块,加强支撑用的

铁皮下是导光板

边缘贴有铝箔

肯定是灯条了

导光板和薄膜电路总成就不拆了
免得独立的键帽和胶碗搞得到处都是

空格键为啥单独用蓝色的?

薄膜线路触点发黑了

好些线条也发黑了

再看电路板,牛屎圆又亮

万恶的酚醛纸板

以为是单面板,指示灯是反贴的,也是个办法哈

电路极其简单
USB直进

除了3颗LED,外围只有3颗电容
这颗8550和电阻用来驱动背光,与LED并联,和牛屎还没关系

把两侧触点擦了擦,装好还是一样
点亮键盘背光后的样子挺花哨

这键盘相当省料,带点七彩背光纯属忽悠人的
缺键是薄膜键盘通病,没得导电漆笔,就没法救了

网友:
买个机械键盘

网友A:
我有个类似同款,也是个别按键无反应。丢一边吃灰中

网友B:
原来用的罗技无线键盘就是薄膜式的,没用几年有的键就打不出了,牛屎真漂亮。

网友C:
十几块买个二手剪线的,回来鼓捣一下,比这香多了

楼主:
偶对机械键盘也没啥爱好,现在家里电脑用得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偶对机械键盘也没啥爱好,现在家里电脑用得少了

薄膜基本都是一次性的,买个二手机械才10来20块,翻新下放心用

网友E:
安慰,品牌机的薄膜键盘用十几年也不缺键。。。。。。。。。等牙膏

网友:
找到是那根线   用细单股铜线  可以在旧电线里取得,  然后用透明胶带黏在断线上面就可以了  ,饿哦的 LG 键盘都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类似同款,也是个别按键无反应。丢一边吃灰中

多半都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
这种手感好吗

网友:
确实是忽悠人的产品

网友:
刚好有款机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用的罗技无线键盘就是薄膜式的,没用几年有的键就打不出了,牛屎真漂亮。 ...

又大又圆又亮,少见哈

网友:
我用2b铅笔修复过一个,用了半年多了还在用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元首克服不了的困难。。。。。

网友:
这个本身定位就是玩具级别的,一次性,坏了就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块买个二手剪线的,回来鼓捣一下,比这香多了

偶用的是联想的薄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膜基本都是一次性的,买个二手机械才10来20块,翻新下放心用

现在家里电脑都很少开了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慰,品牌机的薄膜键盘用十几年也不缺键。。。。。。。。。等牙膏

估计就是导电层厚度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