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全汉电源500W,请帮忙看看真假

楼主(2021-01-18):
本人硬件小白,在淘宝金牌卖家店,用200元买了500W全汉联想品牌机电源,请各位专家评价一下,谢谢!

我下午来编辑了一下,加了一个图,然后再说明一下吧,因为也有说是真的电源:

我是买来配联想B250主板,它比较奇葩,只有10针的供电,所以我最早想到了买一个原厂的,而没有在京东上买品牌的。如果买一个24针的,我还要买一个转接头,这转接头的质量我也没办法保证。我脚下就有联想的S30工作站,那电源是600W的,看一眼就知道真,那做工是不会怀疑。

这个电源很奇怪,说它好吧:1、淘宝金牌卖家没有差评。有几百好评。
2、风扇和原装一样,FL FAN。
3、我不懂电路,但我知道全汉应该是大厂会用好的原件,我查了一下这电源的原料:SAMWEI,SONGLI等好像还是不差吧,我也不清楚。

说它有问题吧:
1、我在原来的硬件上(原硬件很稳定,从来不死机),换了电源(180W换这个)和显卡(40W的换成了联想公版GTX960),功耗是 CPU 65W,显卡120W 一共差不多200W。
这2件东西上机使用一个小时内,显卡花屏一次,电脑蓝屏一次。我就怀疑是这2个东西,有问题,所以今天这2个东西全都退了,哎!

2、我第一次把插头插入的时候,就感觉比较松,我都是企业用了20年的品牌机,99年毕业时在电脑城也干过3年,我就感觉不对。还有一个,这电源4颗开箱螺丝,一般十字螺丝刀大了,要用笔记本小螺丝刀才行,我在旁边那个原装180W电源上的螺丝就是一般十字刀就可以吃进去。(易碎标现在也作假了,有很多也不会碎,笑)

3、我轻轻的打开了外壳,观察了一下,发现这电源特清爽,但小白的我看不懂,不过我在电源输入插座的黑线上看,好细的线,500W应该不会这么细吧。

反正搞不清楚,就来请教专家们了。。。

补充内容 (2021-1-20 09:34):
今天又来看了帖子,这个电源当天照相后,我就退货了,这年头“易碎标”也有很多假货了,哈哈,所以打开后,我是原封还原的。

补充内容 (2021-1-20 09:37):
看到第三页,也有不少说真货的,看来这个电源真的很神秘啊,我使用过1999的全汉电源,一直用到2009年,所以我还是知道全汉的。但我不懂电路。

补充内容 (2021-1-20 09:40):
有朋友说字体的问题。大家想啊,外面广告公司打印不干胶,会使用一般常用的字体,而如果是专门的字体,一般是不好去模仿的,就像驾照上数字

楼主:
新电源风扇和原装品牌机一致,YL FAN。

网友:
第一印象是假货

一是用料不太符合500W的标准
二是一级EMI滤波就没有,不太可能吧

楼主:
我看到新电源的风扇和原装小电源的品牌是一致的:F.L.  FAN.

我使用的情况是这样,我给联想品牌机加一块显卡打游戏,买了一个大的电源,和一块联想公版的GTX960,

这2个是都是新买的,原来全套老机器很稳定。

然后上机一小时里,出现显卡花屏和蓝屏重启,原来重来没有出现过。

然后我就把显卡退掉,这个电源我也怀疑。。。。

网友:
空空如也,看做工就是假的了,还500w,真500w里面比较多东西的

网友:
做工还算干净吧,但有点像高仿

品牌电源不可能做得这么精简,特别  是散热片太单薄了

网友:
这货要200呀,好坑,这个肯定是假的了,干嘛不到京东买国货长城,航嘉之类,没这么坑

网友:
看这散热片,就不是一个正经的设计。

网友:
不应该迷信这些品牌的 (虽然是大牌子,但价格高,并且一般人很难分辨,只有厂家采购才有能力的),,

jd上买个长城、航嘉都比这个强些

网友:
全汉是个大品牌,用的地方非常多。但是、、、、、  只有厂家采购,服务器,品牌机定制的才行

网友A:
这电源也太过简洁了,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坏了比较好修

网友:
不像是真的。焊点太瘦,不是全汉的风格。

楼主:
对,特别是电源线那根,好细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也太过简洁了,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坏了比较好修

哈哈哈,这个回复让我笑了,虽然是大实话

网友:
我的1500W电源才100了

楼主:
我来讲讲2个外表细节,我第一次把电源插入的时候,感觉比较松,我都是企业用了20年的品牌机,99年毕业时在电脑城也干过3年,我就觉得不对。

还有一个,这电源4颗开箱螺丝,一般十字螺丝刀大了,要用笔记本小螺丝刀才行,我在旁边那个原装180W电源上的螺丝就是一般十字刀就可以吃进去。

网友:
顶多200瓦,京东200多航嘉、长城铜牌电源比这强多了

网友:
就看这散热片,150W,不能再多了。肯定假货,一般台达、全汉之类的大厂,都不太在意一般的DIY市场,都是做品牌机或者代工。
所以投放在这块的产品都很一般,要买好的建议买品牌机或服务器拆机出来的二手更加实在点。

网友:
太假,山寨货,和联想,全汉都没关系

网友:
果然是小白,这货就是个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