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怠速抖动?自己动手清洗本田缤智1.8节气门

楼主(2021-01-18):
缤智买了3年了,行驶5万多公里,20年使用中怠速开空调的时候有抖动,10月份去4S店保养跟店员反映了问题,店员推荐我清洗节气门,当时也没问价格,觉得冷天来了不用开空调 ,而且看了网上很多清洗节气门的个例,觉得比较简单,等我有空有时候就自己来清洗了。后来网上仔细学习了一下步骤,要准备节气门清洗剂,想一想是否可以用酒精来清洗呢?试一下再说 ~~

拆开了空滤及进气管后的照片

电门打开,油门踏板压上砖头

未清洗前的节气门(其实之前已经打开过,但是没有准备酒精,看出里面是黑的)

用棉布抹酒精擦擦,还是比较黑的

抹了好多次,可以看清楚了,黑色油污去除了一些,角落上还有一点黑,没有再擦了

看看空气流量及温度传感器,上面倒是不脏

想想发动机盖上还有一根管子通向进气管,可能是机油及汽油混合气进入节气门后与灰尘混合导致节气门脏的吧。
清洗后装好各部件,通电启动,故障灯亮起了,转速较高,而且转速不稳定

水温上来之后,转速还是1000左右,之前正常怠速700左右

故障灯消除用简单的方法,拆除电瓶负极线等一下

再装上电瓶线后,中控时间需要重新设置

没有用电脑学习了,后续开个100公里左右说是会自己匹配,等后面再说了。
又省了一笔钱了!

网友A:
也不知道本地掺了太多酒精的汽油,会不会这么容易产生积碳。

网友B:
本田专门有一款不拆卸,直接喷在节气门里的清洗剂,我用过一回,还行吧。酒精的去污效果有限,而且腐蚀橡胶类零件。

网友C:
也是缤智,也是3年多5万公里。先学习一下,目前自己还只会换空气滤空调滤之类的(前面几张图片能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D:
最后怠速抖动和怠速较高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5W公里该换火花塞咯。。。抖动跟火花塞也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本田专门有一款不拆卸,直接喷在节气门里的清洗剂,我用过一回,还行吧。酒精的去污效果有限,而且腐蚀橡胶 ...

有几率流到燃烧室

网友G:
都上镜了,应该选个好看点的砖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几率流到燃烧室

那个清洗剂本身就能参与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本地掺了太多酒精的汽油,会不会这么容易产生积碳。

还有乙醇汽油吗?好久没听到这个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田专门有一款不拆卸,直接喷在节气门里的清洗剂,我用过一回,还行吧。酒精的去污效果有限,而且腐蚀橡胶 ...

就是在内壁擦擦,没有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缤智,也是3年多5万公里。先学习一下,目前自己还只会换空气滤空调滤之类的(前面几张图片能大点就更好 ...

擦除两个线束头还有软管上的两个管箍,拔掉气缸盖上通向进气管的金属管 。第一次拆也不会,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上镜了,应该选个好看点的砖头。

砖头很难找的,不是农村,也没有新建房子的。为了一块砖头不能跑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怠速抖动和怠速较高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跑够100KM,才开了几公里,行驶中发动机转速1500-1000之间,有冲动,还没有匹配好。主要是本地疫情原因,没有需要开那么远的。平时每天上下班也就开30K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5W公里该换火花塞咯。。。抖动跟火花塞也有关系。

不是吧?不要过度保养啊

网友H:
买个数据线百多自己搞下就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数据线百多自己搞下就安逸了

是OBD检测仪吗?只能消故障码啊

网友I:
我直接拆下来用汽油擦的 非常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清洗剂本身就能参与燃烧。

没事,你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直接拆下来用汽油擦的 非常干净

拆下来怕漏气,所以简单一点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