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燃气热水器不定时显示E1

楼主(2021-01-18):
就是点火成功后3-5秒显示E1,又不是每次都出现问题,是用过一段时间后出现,换了反馈针故障依旧,拆开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在淘宝买了一块主板换上,机都不能开,问老板,把热水器图片发给他,说型号买错了,马上退回换另一种型号,一去一来肯定得好几天,虽然热水器能用,时不时出故障,老婆不高兴了,说换一块主板要是还出现故障,还不如直接换一台新热水器,还保修几年,想来也是,不买原来这个牌子了,折腾够了,听说林内好,京东下单,几天就到了,昨晚自己换上,把旧热水器主板拆下来,反面灌胶,拆不开,这一面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有没有会这个的,谢谢!

这是新换上的内林。

这是旧的万和

旧机上拆下的主板。

网友:
万和的只是显示水温,不能控制水温到指定温度吧

网友A:
你打开测量一下风压开关是否灵敏。

网友B:
你怎么不先打一个万和的客服电话问问,E1是什么原因?
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
换风压开关

网友:
e1:燃气热水器显示E1表示点火失败或中途熄火
按照这个去寻找原因吧。

网友:
E1平时没有煤气时会显示这个提示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风压开关

网友:
我的壁挂炉显示E1说明是水压不足或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测量一下风压开关是否灵敏。

风压开关已经换过,风压开关有问题不会点火,是火已经点燃,大火一打开就显示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先打一个万和的客服电话问问,E1是什么原因?
看看他们怎么说。

打过,万和维修师傅也问过,这种偶尔出现师傅说也没有办法,只有换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过,万和维修师傅也问过,这种偶尔出现师傅说也没有办法,只有换主板。 ...

07年买的万和,恒温那种,我说那个最便宜要那个,大概是1500元左右

已用到现在~~

使用率极高~~,一大家人,还带两娃~

网友:
和风压开关没关系,E1是气路问题,其他,我也不知道

网友C:
这个现象估计是万和热水器的通病了。我家也是这问题,各种换都找不到原因。现在是让花洒水流量大一些,情况会有好转。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估计是万和热水器的通病了。我家也是这问题,各种换都找不到原因。现在是让花洒水流量大一些,情况 ...

我怀疑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换个试试。

谢谢提醒,到时把温度传感器短路试试,是用过一段时间才出现故障,

网友:
这么多资深大佬,就来问以下,万和热水器怎么设置通电就开机,不用通电之后再去按以下电源键

网友E:
我的美的也出现过,售后叫人来接了一根线解决。后来也偶尔出现,然后发现是气阀未完全打开。。。低级错误。美的代码E1是点火故障。直觉你可能把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美的也出现过,售后叫人来接了一根线解决。后来也偶尔出现,然后发现是气阀未完全打开。。。低级错误。 ...

我这个拆开看了,是第一道火点燃后,过1-2秒,听到嗒的一声,大火点燃,马上熄灭,显示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