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09自动两厢世嘉2.0L 简单体检,转向异响/点火困难,发现问题不少

楼主(2021-01-18):
同事的2009自动两厢世嘉2.0L近来冷车点火三次才正常,上地库转向时有异响。帮忙看看

2.0的机用的是GEP电子液压转向助力,不是皮带带来的异响。

液位正常

看轮胎好像气不足

四个轮胎压都只有不到1.5

根据主驾驶内侧标识,补到2.4的胎压

2后轮是15年22周生产,2前轮外侧找不到日期标识。很有可能换胎的师傅给装内侧去了。

在测测电瓶,静置电压12.7V

钥匙打到ACC,电压掉的很快。点火带负载时电压能下探到9V以下。基本要换了

打方向检查一下球笼,果然主驾位

破了个大口子

副驾驶位完好

刹车油壶全空了

我正好有点剩的,补满。

换半轴球笼的活太脏了,不是自己的车又没对应的工具。这么长时间的车汽油泵可以也要换,修理厂去吧

告知我还是刚修理厂保养过的,呵呵!

网友:
估计去修理厂也就是简单的更换了机油机滤

网友:
轮胎都有裂纹了,也应该换了把。

网友:
围观修车,原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A:
我的11款3厢1.6手动世嘉,近期发现在安静的停车库里低速行驶时,驾驶位下面偶尔发出“咕咕”的声音,LZ帮分享一下原因 不是发动机问题,感觉像是底盘哪个地方缺油或者松旷了。响的时候左脚能感受到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1款3厢1.6手动世嘉,近期发现在安静的停车库里低速行驶时,驾驶位下面偶尔发出“咕咕”的声音,LZ帮分 ...

检查悬架各胶套,架起轮撬棒去晃动

网友:
谢谢,看来要上架,得去修理厂才行

网友:
最喜欢这款车的方向盘,不过仪表我不喜欢

网友(2023-07-07):
1.6的冒充2.0

网友B:
话说 刹车油多久或者多少公里更换一次呢
4s的朋友说了等于没说,也没啥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 刹车油多久或者多少公里更换一次呢
4s的朋友说了等于没说,也没啥定数
...

应该是测含水率更换刹车油,没那工具就看刹车油的状态,色泽原本基本透明无色变成深黄甚至黑色带絮状物肯定要换了。再说自己换材料费很便宜,颜色深了就换。

网友(2023-08-10):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测含水率更换刹车油,没那工具就看刹车油的状态,色泽原本基本透明无色变成深黄甚至黑色带絮状物肯 ...

我的刹车油22w公里了,没有换过,少了一点点,目前基本在下限的位置,颜色依然透亮,不准备更换。助力油也一样,透亮清澈,油位没有明显的减少。也不打算更换。
我地处新疆,空气干燥,刹车油的含水率理论上不会高。

网友:
经典车型,不错!

网友C:
这个困惑我多年,2.4-2.7两种情况如何区分?图示都是一样的

网友:
老款99KW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困惑我多年,2.4-2.7两种情况如何区分?图示都是一样的

一般后一个胎压是满载的状态

网友(2023-09-16):
引用 网友A:
我的11款3厢1.6手动世嘉,近期发现在安静的停车库里低速行驶时,驾驶位下面偶尔发出“咕咕”的声音,LZ帮分 ...

我的车也有这个情况,地库安静的时候才听得见,以为是底盘各种球头干磨的声音,上架检查后球头都正常,那只有前减震的平面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