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卸/清洗/晾干,再次折腾阳台的太阳能板

楼主(2021-01-18):
首先把阳台的太阳能拆了下来

挂着太久了,用水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立起来晾干

把晾干的太阳能板收拾起来

楼主:
前两天网上买的硅胶线到了,18awg保证效率最大化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折腾劲儿!!!!

楼主:
首先把硅胶线剪成合适的长度

楼主:
硅胶线两头剥皮并镀上锡

楼主:
把镀好锡的线和太阳能板焊接一起,接口处套上热缩管,用热风枪吹缩

网友A:
哪里收的  我也想收几片

楼主:
板子没三块为一组,进行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收的  我也想收几片

他说了是从阳台收的

网友:
等更新 从pdd买的板子也到了 准备折腾

网友B:
想问问你控制器选的什么样的

楼主:
每一组加个二极管防止板子之间互充

网友C:
那么短的线,电流最大也就800MA左右,用得着AGW18那么粗的线吗?

楼主:
把太阳能板简单的固定在阳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你控制器选的什么样的

估计跟我一样上的车充吧…

网友:
用扎带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回来冲洗太阳能板顺便换上新的扎带吗?这样也可以避免扎带老化的问题,可以哦

网友:
这是啥二极管,有啥讲究么?

网友:
对了,是几串几并啊

网友:
想想一个妹子都有如此的动手能力,在下真是汗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短的线,电流最大也就800MA左右,用得着AGW18那么粗的线吗?

用得着,线越长电阻越大压降越大通过的电流就越小,十多块板子已经三四米了不更换线发挥不出来最大效率,后期也许会继续增加板子那只会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