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改了几台石英钟表走时误差大与耗电大的一些体会和经验

楼主(2021-01-18):
国产的钟误差大,大家都有体会,很烦人的是隔几个月就都要调整一次,而且机械钟耗电大,一年不到才几个月电池就耗尽腐蚀漏液造成报废,家里都会有那么些液晶钟和机械挂钟实在烦,以前我也就稀里糊涂的都用到现在,这次看到论坛有好几位前辈用8025芯片校准时间了,马上来了兴趣效仿一下改了好几台,绝大多数都成功,谈谈我的体会:
1.有条件还是买进口货,合资货,可以省一点折腾时间。
2.国产的低端货实在差,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了,而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偷工减料无底线:去年买过的康巴斯机芯耗电450微安,已经认为太离谱了,没想到最近买的一种550微安,另一种1毫安,要死了变电老虎了!
3.晶振不准、芯片没有补偿、线圈圈数极少,这些才是问题的根源,而机械加工方面的如齿轮精度、材质都已经很好了。
4.用8025确实能改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我就遇到过一台液晶钟,怎么改始终慢,换了几片8025Ac都如此,死心了。
5.电池大于3v的,尽量用8025T,确实这种带补偿的误差小,最近室温10度左右,20天慢3秒钟。电池1.5伏的,那只能用8025AC,15天慢9秒钟。
6.钟表不要靠近水晶,我感觉会变慢,我相信水晶是有能量的,本身也就是晶体材料。
7.如果是用锂电什么改装的话,我建议用HT7315低功耗稳压芯片,但可惜最近淘宝断货,我只有买到了7318,输出1.8v串个2AP9锗管降压到1.4伏供电正好,空载实测小于2uA(1节2AH容量5号碱电比如正常2年的话,那这点2uA空载只会少用25秒钟,完全忽略)。另外有坛友推荐的xc6026P系列性能也蛮好的,价格更便宜,我也买了一点还在路上。事后研究下来,这类降压芯片必须在输出端并联大于16微法的电容,否则时钟不走,曾经装过5微法的电容一天会慢4秒,原理不解。
8.机械挂钟的线圈圈数实在太少(漆包线太贵还在涨),实测才1K,进口品牌级的4K左右,据说耗电145微安左右。我用差不多的漆包线<220伏继电器拆得>,用电动螺丝刀加绕满线圈,实测耗电降低到200微安左右了,这种比头发丝还细的漆包线很难焊接的,我的窍门是缠绕在一起,用打火机轻轻的烧成一个球状,然后轻轻的顺手带上去几圈<千万不要用力!>,再继续缠绕。
9.我也知道电波钟好,但我不能保证每个地方信号都能收得到。
10.另外说到锌电还是碱电的问题?我的实践与了解到的信息告诉我碱性电池并不是易烧坏机械挂钟的真正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就是线圈太少至使电流也可能是反电势偏大所造成!碱电和杂牌锌电都容易漏液,只有像松下什么的锌电相对不容易漏,只可惜买不到原装进口的相信还会更好(以前买进口的家电、计算器什么都自带5号锌电的,好像10年都不会漏,好像那个年头也讲实在,都是用5号电从没用7号电池的)。
11.另外顺便补充说下指针万用表x1档和x10K档不宜测晶体管,这个奇葩的谬论居然现在还上教科书,这次我电工复证还有这道题,我反正几十年用机械表了(x10K档15v电池,x1档电流145mA),没有被我烧掉或者击穿一个二极管或三极管,哪怕是最老土的3DG6、2AP9,包括这次测钟表的芯片都从来没烧掉,那你们不相信就继续以讹传讹吧。因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你认为冷或暖那也只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免得假若真时真亦假,假话太多把我都搞混了,就像佛经故事说连阿难都会差点色迷,多亏了破魔第一法的楞严咒让他觉醒。我反正认为技术上面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才能进步,鬼话连篇害己害人。

网友:
石英钟表使用久后,石英钟表走时误差大与耗电大还与环境湿度有关。

网友:
我的一个用数字电路自制数字钟,就是普通晶振,加了一个可调电容,基本跟电波钟一致

网友A:
还修石英钟巨便宜的玩意还有维修价值?再说现在电波钟都白菜价了,直接上电波钟吧

网友:
买个日本原装机芯是关键,不折腾了

网友:
我已经改用WIFI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修石英钟巨便宜的玩意还有维修价值?再说现在电波钟都白菜价了,直接上电波钟吧 ...

我知道,但我不能保证信号都能接受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我不能保证信号都能接受得到。

如果你不是西藏新疆,不是东北最北,基本都收得到。广东福建信号都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修石英钟巨便宜的玩意还有维修价值?再说现在电波钟都白菜价了,直接上电波钟吧 ...

便宜没好货。还是买贵一点的吧。当摆设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没好货。还是买贵一点的吧。当摆设的话另当别论。

康巴丝电波钟不算地摊便宜货吧,1百多元就有啦。

网友:
我家有5台石英钟,价格有40多元的,也有100多元的,最老的已经近20年了,秒针还是一秒一跳的哪种,好像误差不大。我都是换电池顺便调一下。至于电池供电,我觉得千万不要用碱性电池。现在有1.5V的5号/7号充电锂电池,也有5号/7号铁锂电池,用不着自己折腾。1.5V的充电锂电还是选TENAVOLT,虽然价格贵一点,充电得专用充电器,但比其它品牌质量确实好一些。另外,1.5V本来就是很低的电压了,你加个AP型的二极锗管也得损失0.3V,已经损耗不小了。漆包线的焊法以跟焊耳机线一样,火烧大法。至于耗电量的问题,主要是“表头”灵敏度“的问题,跟万用表有点类似。跟材料有关系,不仅是多绕几圈的问题。当然,不同的芯片耗电量也不一样。

网友:
有推荐的么?
万一想买呢?

网友:
我活了46岁了,就用了2个石英钟。还折腾这个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修石英钟巨便宜的玩意还有维修价值?再说现在电波钟都白菜价了,直接上电波钟吧 ...

技术爱好吧。也有人在玩收音机呢。至于计时,搞科研的研究院有原子钟,平常百姓看手机就是了,时钟真的只是个装饰。相差1、2分钟没k啥关系。

网友:
太复杂。不如看手机时间

网友:
几块钱的表,至于这样折腾吗?

网友:
有时候在外面抬头看看天估计下时间,手机都懒得掏出来

网友:
非常赞同楼主的观点,除了第6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西藏新疆,不是东北最北,基本都收得到。广东福建信号都不错的。 ...

密度小区被前后左右围起来的矮层,只有窗口有信号,室内不能对时

网友:
从文章看出楼主是个热心且细心的人。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样能少走弯路。

帖子已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