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焊 盘 全 掉

楼主(2021-01-18):
这颗闪存因为总是开不成功所以拆了大概四五次,拆的时候完全用重力自然拆焊。前几次完全没事,最后一次拆下来突然点掉差不多了,之后植球就掉完了。关键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掉下来的焊盘的痕迹。求可能原因。

网友:
封装工艺不好

网友A:
“重力自然拆焊”又名“碳化拆焊”。

网友:
得用多少度才能拆成这样?是不是没用助焊膏

网友B:
我是用马蹄头电烙铁,上一点焊油,把焊锡脱干净,然后上低温焊锡,350度吹8秒就下来,你这应该是太急了,我之前也是这么急,坏了很多颗粒,我想,学啥都要一些学费的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马蹄头电烙铁,上一点焊油,把焊锡脱干净,然后上低温焊锡,350度吹8秒就下来,你这应该是太急了,我 ...

你看是什么350度那些垃圾风枪,我以前用的tmd350度,实际430度。

网友:
这样可以当纪念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马蹄头电烙铁,上一点焊油,把焊锡脱干净,然后上低温焊锡,350度吹8秒就下来,你这应该是太急了,我 ...

我有遇到过上焊油拖低温焊锡还掉焊盘的情况,原因不明。不知道是不是我T12温度调得太高

网友C:
你是怎么做到一个点都不剩的

网友:
应该是封装的不好,要是高温的话,该炸了吧~

网友:
洗板水洗干净供起来

网友:
掉得一个不剩,这难度比一个不掉高

网友:
要换个角度想啊,比如焊盘一个点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力自然拆焊”又名“碳化拆焊”。

预热以后捏住颗粒拿白光FR801 5档吹十几秒就下来了,根本来不及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马蹄头电烙铁,上一点焊油,把焊锡脱干净,然后上低温焊锡,350度吹8秒就下来,你这应该是太急了,我 ...

低温138度那种?那种我之前因为经常虚焊后来都不用来焊tsop和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做到一个点都不剩的

关键是掉了那么多,哪里都找不到一片掉下来的点

网友D:
你确定不是因为焊盘严重氧化塘不上锡?我原来有几篇质量把太好的黑片就是这样,感觉都掉完了但是实际上焊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是因为焊盘严重氧化塘不上锡?我原来有几篇质量把太好的黑片就是这样,感觉都掉完了但是实际上焊盘 ...

遇到过,但是这个是真掉了,刮不出来。。。

网友E:
看看闪存正面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闪存正面照片啊

就是那种群联盘拆的白片。拆下来六片,其他5片一个没掉这片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