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Pavalion X2 10拆分本加Type-C充电口。

楼主(2021-01-18):
  去年朋友送了个小平板,用着一直挺HAPPY,就是下面这货,当然图片是从网上盗的,咱拍不出这效果。不开心的地方是充电口因历史问题还是MicroUSB接口,而家里手机都是Type-C口的,数据线当然也都是Type-C口,还要给这货备几条MicroUSB口的线有点不太HAPPY。今天实在受不了了,动手给它加个Type-C接口。

  拆机前先拍照留念,还好没成为遗照,话说拍照效果是比较差强人意。

  原机的MicroSD口,下一步还想把那个Type-A换成Type-C。

  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然后准备把接口加到左下方耳机插孔上边,这边正好有个空间。

  下面的铝板切掉一块,然后找了块洞洞板的边,按外壳空间切割修整一下,把买的Type-C母座焊到洞洞板上。

  假组一下尺寸刚刚好。

  从坏的USB线中拆出电源线,连接Type-C母座和主板。

  外壳开孔,有点歪,将就用吧。

  测试下充电OK,电流能到1.88A左右,用MicroUSB口时电流1.45A左右,毕竟也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接触肯定不如新接口好。而且MicroUSB口还是可以用的,这样不管是Type-C还是MicroUSB线都可以用,不知道都插上充电会不会更快些,有空再试试。

  最后上开机照,庆祝一下没把机器改装成砖。

网友A:
厉害了,谢谢分享,铝板加固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谢谢分享,铝板加固值得学习

铝板是本身的结构件,不是我加的,为了防止短路反而去掉了一块,只有洞洞板是后加的固定接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