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IDE5019的这U盘还能抢救吧?

楼主(2021-01-18):
这U盘是突然变不能识别的USB设备了,搜寻研究半天怎么短接没找下个所以然,接到电脑上胡乱怼,还冒过小烟,还是不行,今天周一上班插上试试,突然认出两次还能看到文件然后又变无法识别的USB了,求大神给看看怎么短接量产,量产还能救了吗,或者是外围原件的原因?求指导谢谢。

IDE 5019SN-GTC

PFF29

网友:
主控应该是安国的某个型号,短接下图中的2个点

楼主:
短接然后插入?,你们都怎么短接的,我试试谢谢楼上大佬。

楼主:
时好时不好,接口?虚焊?

网友:
U口接触不好?

楼主:
不知道,插上好了不动也是不稳,一会认到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去找点卫生纸加点清洗剂,把U盘口清理一下,没看见虚焊的地方,更像是接触不良,如果还不行,拿风枪把U头换一个新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大佬,我清洗看看,也许就是这问题,都是老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