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Pad用的U盘要不要认证的

楼主(2021-01-18):
把笔记本卖了,买了一台iPad8,还是用那个L接口,后面想用otg,然后就买了一个L转阿A USB的头回来。
但是插了几个U盘上去都没反应,不过都是自己DIY的。
插鼠标和键盘倒是能用。
想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找个空U盘格式化成FAT32或EXFAT试试

网友A:
要装个应用程序

网友B:
你找个内存卡,插到读卡器里连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个应用程序

我用es管理器也看不了,这个用什么应用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内存卡,插到读卡器里连上试试

第1次弹了一个什么窗口,解锁之后就没了,然后再装上去也没反应。

网友C:
买个小容量的闪迪水果U盘然后自己换内存卡吧。。
不过好像水果用的读卡器也有,就是体积大点。
然后拆开里面换张内存卡,轻松识别
其实水果U盘里面就是个读卡器+内存卡。。。
只不过L头那边有个MFI认证的芯片。
山寨一点的就是C52一类的吧。。估计更新几次系统就弹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容量的闪迪水果U盘然后自己换内存卡吧。。
不过好像水果用的读卡器也有,就是体积大点。
然后拆开里 ...

说到读卡器加内存卡,我就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