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绿林能工3.6V锂电池螺丝刀拆解

楼主(2021-01-18):
之前一直用19块钱的锂电钻拧螺丝,还是挺省力的。就是体积有点大,携带不方便。买了个绿林的螺丝刀。用了2天还不错,拆出来看看

外观几乎是一个整体,看起来还不错

从屁股上开始拆

130电机+18350电池。
电路板比那19块的高级多了。还有NTC监测电机发热的
能看见的都是金属齿轮,再往内部不好拆,也怕拆了装不回去了

主板上有单片机,应该是eastsoft hr7p169bfgtf的吧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直都是49的吗?什么时候19?

网友:
比博世小半截呢,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直都是49的吗?什么时候19?

你没看懂

网友:
老眼昏花了!

网友:
金属行星减速齿轮不错,不会像普通减速齿轮受力偏心。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淘宝给我推荐过,没剁手

网友:
还以为枪式的

网友:
转速多少呀?

网友:
既然是单片机控制,要是带锁定就好了。不用担心误触发,就可以和其他工具一起放在工具箱里。

网友B:
没扭矩调节不好用吧。

网友C:
全金属变速箱,真不错。电路看上去也挺复杂的,带电子调速功能?

网友:
要是带扭力就完美了!

网友:
小巧方便,转速扭矩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扭矩调节不好用吧。

手不要握太紧,这样螺丝到头了。螺丝刀就再在手里反转。反转的同时因为按钮松开了也就反转一点点就停机了。有点麻烦。适应也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金属变速箱,真不错。电路看上去也挺复杂的,带电子调速功能?

并没有,就一档

网友:
49块的话比较划算。我仅买两只行星减速电机都花了80元左右。

网友D(2021-03-20):
可以换成18650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成18650电池吗?

我也想这么问,后来看了下长度,没戏。这设计怎么不考虑下我们这类人呢,谁的手中没几个动力18650电池呀,坑,也许知道我们这类人太会撸羊毛,怕变裸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金属变速箱,真不错。电路看上去也挺复杂的,带电子调速功能?

这个不带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