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有必要上七类网线吗?

楼主(2021-01-18):
交房有点遥远,两年内(但想先问问,学习多点)
借钱上全款,两年后钱也不多。所以考虑自己铺线。

现打算是强弱电铺于同一条管内,没多长干扰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超5,六类,七类应该怎么选择?听说超5也能达到万兆

网友A:
我家弱电箱到室内铺了4条光纤线路,光纤速度快,用4条主要是担心以后有损坏可以直接换另一个。室内上了6类线,不要用超5,家装一般都是好几十年,现在技术发展快,能上好的就上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弱电箱到室内铺了4条光纤线路,光纤速度快,用4条主要是担心以后有损坏可以直接换另一个。室内上了6类 ...

光纤不是外到户而已?你户内也铺光纤?
网络发展太快了,现在新用户都给万兆光猫了。

网友:
室内线上6类就可以,不过,留长点,到时直接做网头,不用转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不是外到户而已?你户内也铺光纤?
网络发展太快了,现在新用户都给万兆光猫了。 ...

户内部分光纤,部分6类线。其实应该多用光纤的,价格还便宜,速度快,建议多准备些光纤线路,一路坏了直接换另一路。

网友B:
目前家用7类或光纤线都是然并卵。一般家用线路,很少见使用超过30年的。家庭内部就这点距离,好点的超5类都能跑万兆了,何况6类。还不如想想如何降低电磁对线路的干扰,而且网络设备也很重要。

网友:
预埋光纤是长久之计

网友:
门口到主路由器光纤,其它6类线。

网友C:
预留线管就可以了 到时大不了拉出来换,不过就目前来说六类线就能满足需求,万兆也是多少年后事情。
现在万兆交换机 网卡 ap都比较贵,光纤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就更贵了,而且普通电脑机械硬盘读写速度才100兆上下,拿固态硬盘做储存盘也少。
无线路由器配合手机读写速度也限制在百兆内。

超前投资除了烧钱

网友D:
我已经后悔给家里铺了六类线,当时该铺七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家用7类或光纤线都是然并卵。一般家用线路,很少见使用超过30年的。家庭内部就这点距离,好点的超5类都 ...

30年,估计全光纤设备或者找到替代网线的材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后悔给家里铺了六类线,当时该铺七类的……

是目前不够用了,还是考虑以后?

网友:
开发商不是会送一套吗,自己用肯定是上好的啊,是铜的就行

网友E:
自己布线?有必要纠结吗?线管通畅不比啥都强?到时候想用啥线穿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目前不够用了,还是考虑以后?

怕以后不够用了。铺六类线的时候我家的宽带带宽才20兆,现在已经是500兆了,千兆指日可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家用7类或光纤线都是然并卵。一般家用线路,很少见使用超过30年的。家庭内部就这点距离,好点的超5类都 ...

网线这种东西,级别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最好的就是那种带两层屏蔽层和套有磁环的。想抗干扰好的只能选更好的网线。
其实再好的网线也没有光纤好,不仅速度快,价格便宜,而且光纤是光信号传输,普通无线信号根本就干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留线管就可以了 到时大不了拉出来换,不过就目前来说六类线就能满足需求,万兆也是多少年后事情。
现在万 ...

其实光纤价格很便宜,性能好,速度快,几乎没有衰减,而且不受普通无线信号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目前不够用了,还是考虑以后?

几年前,家用还用2M 4M小水管,现在都100M起步了,我这边现在100M和200M宽带一个价。
最近两年wifi6要普及了,到时候带宽也会升级的。不用几年,千兆家用带宽应该就很普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布线?有必要纠结吗?线管通畅不比啥都强?到时候想用啥线穿啥线~

我家前两年装修的时候也只有一根管子走网线,但几个弯就拉不动了,网线都很细,很容易断在管子里。
最好能一次性多预留几条线路,花不了几个钱,总比到时候撬地板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这种东西,级别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最好的就是那种带两层屏蔽层和套有磁环的。想抗干扰好的只能选 ...

我正巧遇过一例。客户的光纤线一靠近新路由3必定红灯断网,拿开20厘米后恢复正常。都说光纤不受电磁干扰,但这回我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毕竟光猫位置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