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可能是最低成本的UPS(群晖)

楼主(2021-01-18):
现在意外停电的机会很少了,但是架不住,自己瞎折腾让空开跳闸的情况。
寻思着做一个UPS----------因为群晖专用的UPS一般都比较贵,暂时不考虑。
在网上找到了一点资料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06172
看到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用一个外置电池供电,当电网停电的时候,NAS ping不通路由器后自己关机。
原方案用的这个:
我寻思着,这不就是一个锂电池升压的方案么!
于是考虑自己做一个,自己手里锂电池一大堆,正不知道用到哪里呢!

一开始用的是继电器的方案,想着外网断电后,用继电器切换到锂电池供电。
失败了。
可能是我继电器切换的太慢了,NAS没办法无缝切换。

于是直接使用双路供电,一路采用外置12V供电,一路采用锂电池升压到11V左右进行供电。
中间使用二极管防止形成环路。
正常情况下,由于外置12V电压较高,NAS主要使用的这个12V的电;
外网断电时,NAS使用锂电池升压后的11V供电。

锂电池升压这一块,使用的单节锂电池3.7V+TPS61088升压到11V左右进行供电。
充电部分因为手里没有高压差的充电电路,暂时使用的是降压后4056充电。

TPS61088的参数很暴力,所以不用担心电池带不动NAS.

因为全是模块,内部有点丑!

合上盖子就好看多了!(外壳使用3D打印完成)

群晖中的代码部分,参考这个帖子中的设置: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06172
20210119更新:
有坛友说用一个Pmos可以控制升压模块的通断,这样升压模块在正常供电的时候可以不工作,的确是个好思路。

我特意回去测试了下,因为外部供电时12v,而锂电池升压后是11v,这样正常呢供电时,NAS的电主要由外部电源供应,而升压模块的输出端的电流很小,只有0.01A,
所以在升压板这一块消耗的电力还可以接受。当然,完美的方案,还是外接电源的时候,升压板不工作。

我查过这个升压板TPS61088的规格书,本来有一个使能引脚EN,但是这个引脚在板子上默认接了高电平,很难单独引出来,就此作罢。

从这一个小小的项目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大家的探讨!
【完】
还有就是想请教下各位,这种使用思路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小白玩家,还是老老实实用外置成品铅酸UPS吧

网友:
ping路由器的方法,之前论坛上有讨论过几次

网友A:
你这个电池需要用动力电池,否则达不到电流要求!

按 NAS功耗20W, 升压板效率85%,电池电压4.0V,算电池的平均放电电流有5.9A

网友B:
为什么要升压,直接4串铁锂冲到12v供电不行吗,外置电源调到12.6v,并联串了二极管的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池需要用动力电池,否则达不到电流要求!

按 NAS功耗20W, 升压板效率85%,电池电压4.0V,算电池的平均 ...

普通电池5000ma的话,1c放电问题不大吧!

网友:
收藏一下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升压,直接4串铁锂冲到12v供电不行吗,外置电源调到12.6v,并联串了二极管的铁锂电池。 ...

手上只有一堆普通锂电池,想着废物利用一下,哈哈!

网友:
LZ好久没发帖了!

一般继电器的切换时间是毫秒级的,可以用MOS管或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池5000ma的话,1c放电问题不大吧!

容量型的电池长时间使用最好是0.5C
如果有两5000的电池并联就好了!

网友:
电池坏的ups厂里有俩,至今还在垃圾堆里。。

网友:
找一个带DPPM的锂电池充电IC就行,自动切换外部电源和锂电池供电,还能给锂电池充电。
不然你升压模块一直工作挺费电的,锂电池还要拿出来充电。

网友:
一年也最多停电一次  所以个人就不折腾了

网友:
UPs很难完美实现

网友C:
直接并联个铅酸电池,。完美解决。还能解决电源适配器质量不行带来的纹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个铅酸电池,。完美解决。还能解决电源适配器质量不行带来的纹波问题 ...

同意,简单可靠

网友D:
停电的机会很少了,瞎折腾单独接路电玩哈,笔记本电池都没有了当台机用在。有3d打印机玩不错啊,有台本地的280元忍了没有下手,建模很费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的机会很少了,瞎折腾单独接路电玩哈,笔记本电池都没有了当台机用在。有3d打印机玩不错啊,有台本地的 ...

建模使用fusion360轻松又愉快

楼主:
已经实际测试过了,没问题的呀!断网后可以正常关机,正常供电时,电池放的电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