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绵羊无级控温双人双控电热毯单侧不加热

楼主(2021-01-18):
看到有坛友拆修了个彩虹的电热毯,前一阵也修了个电热毯,有相似之处,分享下。
这个电热毯是小绵羊无级控温双人双控电热毯TK170x135-2X。

拿来时说一侧不加热,控制器样式如下

后盖三个Y型螺丝

IC是四运放,LM324N

实际测试时发现右侧不加热,多次测试时也有在调温时偶尔有加热,但马上就退出加热。
于是怀疑可控硅性能不良,把控制两侧的两个单向可控硅对换,故障依旧,还是右侧不行。
测LM324N工作电压为7V左右,应该在范围内,又怀疑该运放不良,手头有这集成块,就拿出来换上了,结果是故障依旧。

只好又把板子上元器件一通测量,发现阻容降压的那个CBB电容105J400V的容量缩水严重,只有500nF左右,更换后故障排除。

经更换多个不同容量电容实际检验,该电容600nF以上时能稳定工作。

谢谢围观指点。

网友:
这电路板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A:
这种控制器五线输出的那种怎么接线呀,百度也没找到接线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制器五线输出的那种怎么接线呀,百度也没找到接线图

看来是两组加热。

红黑是输入,从保险管可以判断出来。
棕蓝是负载,双控所以是两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两组加热。

红黑是输入,从保险管可以判断出来。

彩虹双温双控的输出是五根线,不知道多出来的一根线接哪里

网友:
都是阻容惹得祸......

网友:
看来阻容分压质量不稳定,应该换成自停充上开关电源。

网友:
扫雷式的排查花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
这种无级调温都那么复杂啊

网友:
里面挺复杂的那

网友(2024-02-08):
也有一个双人单独控制的电热毯

网友:
先检查电容一般能省点事

网友(2024-07-09):
我电热毯也不加热了,这个电容买哪个换上去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