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关闭【已经OK】

楼主(2021-01-18):
求这个短接点,有大神说是在主控附近,我还是没找到。。

网友:
ps3110你能开吗?

网友:
记得在这一块,爬下帖子应该能找到

网友:
不知道绑定

网友:
不知道绑定!!!!!!!!!!!!

网友:
我也想知道,静等答案

网友:
不懂静等答案

网友:
求这个短接点

网友:
记得坛里有两个这方面的高手,楼主可以翻翻帖子找找看。

网友:
若是进一般模式,就直接用解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短接点

网友:
求这个短接点
砸写刳驴

网友:
这三个点其中两个,忘了具体是哪个,短接后识别为3110

网友:
这个不拆芯片???

网友:
绑定了,应该有大佬知道

网友:
把主控的规格书翻出来,PCB板上应该不会距离引脚那么远的
我看主控正下方,晶振边上有两个叔叔的字母AA,这里不知道是不是

另外右上角还有两个空焊盘,如果不是电源和地,也可以短接一下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