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推荐太阳能控制器 想给充电宝和电动车电瓶充电

楼主(2021-01-18):
从pdd买了20多块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想给充电宝和电动车电瓶充电(一块),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控制器,成品就行。价格最好便宜点
如果只给充电宝充电的话是不是用车载充电器改一下就行?

网友A:
我都是三块串联直接充摩托车电瓶,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三块串联直接充摩托车电瓶,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

三块串联大概19v左右吧 电流估计也就700mah 也充不进去多少电吧?估计很慢啊

网友:
团颜草买的那款不错,各种统计功能都有,20多块钱就是只能接铅酸电池

网友:
两串几并随意…好点的车充怼上去就行了,我的两串3并天气好的情况下充电宝 2个米万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