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宝峰写频线测序

楼主(2021-01-18):
没找到合适的板块,姑且在这里发布吧。前几日对宝峰手台DM-5R的写频线做了一次测量,结果如下图。没有测到与uSB5V连接的点,也没有进一步测试,因此仅供参考一下。不知道这根写频线是否是通用的,还请资深坛友批评指正。

网友A: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K头写频线功能引脚定义(给大家DIY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 ...

收藏,赞一下

网友(2021-11-30):
太感谢了,正好在找这个!其中白线和绿线是直通的是吗?这个不带ttl转换

网友B:
这个不是K头的。 是USB直通到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K头的。 是USB直通到MCU

前两天刚买了K头的,发现不能用,正好照着这个做一个,宝峰数字机都是这种不带TTL转换,而是usb直通的吗?

网友(2022-08-17):
学习了,直接做一根线即可。

网友(2022-11-22):
有空直接把对讲机改U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刚买了K头的,发现不能用,正好照着这个做一个,宝峰数字机都是这种不带TTL转换,而是usb直通的吗 ...

新出的数字机 都带串口芯片了  至少2020年前出的数字机都是usb直连 机器内部有串口芯片

网友(2024-07-1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