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不开机的手持彩屏门禁ic\id卡读写卡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1-18):
有一台门禁卡复制器,可以复制id卡和部分ic加密卡,
最近突然不开机了,症状就是开机闪一下雪花屏,
嘟一声,然后除了电源键,其它按键无反应。
拆开研究一下,
淘宝烂大街的货,主机一百多块钱,还有一些配件什么的套餐两百块,用掉了一些空白卡。

接电源开机,键盘灯亮,喇叭正常,电源键正常控制开关机,其它按键无反应,

闪一下雪花屏

拆开,正面是按键和屏幕

背面是电池仓,喇叭和线圈

屏幕是排线,40pin,单片机和语音芯片

屏幕2081 v1.0,并口屏应该是

arm stm32主控和语音芯片

特写

供电3.3V正常,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60uA,应该没有短路

背面有存储芯片和无字芯片,像是控制ic卡解码的,8M晶振是stm32用的,13.56M晶振是物资芯片用。
示波器测试8Mhz信号正常,13.56Mhz无波形,更换该晶振无果,
考虑到屏幕损坏可能性不大,电源也正常,我能想到的只有两种情况了,
1,掉固件了,
2,无字芯片坏了,不知道各种大神有没有其它的维修思路求分享,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晶振坏了,启动不了

网友B:
看图片stm32负责解码 屏驱 和人机交互,my4p负责语音,打磨ic看晶振频率应该是rc522之类读写ic(单片机spi控制),花屏除了单片机本身物理损坏就是固件原因,和语音ic,读写ic没啥关系,8m晶振好且有波形那只有单片机损坏或者固件掉了,两个问题都无解,13.56测不到可能rc522供电受单片机控制,不读卡时不工作,屏坏的可能存在但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晶振坏了,启动不了

谢谢黄尚捧场,换了晶振,依旧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stm32负责解码 屏驱 和人机交互,my4p负责语音,打磨ic看晶振频率应该是rc522之类读写ic(单片机spi ...

谢谢专家指点,对了,USB连电脑,提示找到智能读卡设备,推断stm32单片机没有完全坏,这么看来,掉固件的可能性比较大了,这玩意厂家不会给固件的,放弃了哈哈

网友C:
功能不错,期待修好

网友D:
最近想复制几张ic卡不知道买啥设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不错,期待修好

谢谢捧场,估计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想复制几张ic卡不知道买啥设备好

这个设备前期还是可以用的,后来就突然坏了,不建议入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想复制几张ic卡不知道买啥设备好

买个小米带NFC的手机就行了

网友:
竟然真是雪花,恍惚间想到老电视

网友:
当年我买的是低配,60多块的,只能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想复制几张ic卡不知道买啥设备好

PN532,三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小米带NFC的手机就行了

知道能复制进手机,而且切换也麻烦,主要是想复制多几张,手机复制不成功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虚焊,屏幕坏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虚焊,屏幕坏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谢谢大师指点,如果只是屏幕坏了,其它按键应该是有效的,虚焊也检查过了,貌似都还挺好,也没有元件发热,放弃了

网友:
我倒感觉不太像掉固件,更像是初始化进程卡死。
液晶花屏,说明已经初始化完成,等待刷屏。
正常这类设备开机时会显示一屏开机界面,(从spi flash中读取的图片)。从描述看并没有进行到这一步。所以设备初始化并没有完全结束。
应该是初始化完屏幕之后的哪一步卡住了,导致死循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近想复制几张ic卡不知道买啥设备好

pm3,我刚刚买了贼贵。。。。但功能强大,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pm3,我刚刚买了贼贵。。。。但功能强大,还在研究中。

自己用太贵没必要哦,买个pn532玩玩就算了

网友(2022-06-28):
淘宝上有这款设备,好像叫CD300吧!记得2020年我买不带屏幕款时是100多,这款当时卖300多吧!反正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