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解小颗360导航低音频输出接线

楼主(2021-01-18):
本人小白,昨天拆了一个小颗360导航,想要主板上找到低音频输出接功放。麻烦高手指点,本人手里还有 M币。。。

楼主:
跪求高手指点低音频输出引线,这个主板写着 topway,中文写着"小颗360", 网上查了一下是深圳一家电子科技公司生产的(好像不咋地),手里没有说明书。。。

网友:
楼主,参考下掌讯公版的接线定义图。王能宝上买个掌讯多媒体接插件,就能用的了。
如果可以的话,M币看着给。

网友A:
查功放IC型号 然后根据功放IC的音频输入脚找小的贴片电容  有4个电容 根据电容据需往前找 一般会有2个双运放 或者一个集成4运放  信号就从运放的输出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功放IC型号 然后根据功放IC的音频输入脚找小的贴片电容  有4个电容 根据电容据需往前找 一般会有2个双运 ...

谢谢 4楼兄台指点,如果导航只有两声道低电平输出,接车载功放就可以分离四路,五路或者更多输出是吗(视功放IC而定)?本人还没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4楼兄台指点,如果导航只有两声道低电平输出,接车载功放就可以分离四路,五路或者更多输出是吗(视 ...

一都是 左声道和右声道 这两路 分出来的

网友:
这个导航淘宝上有低音炮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