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修自己拆坏的同轴负载,一点疑问

楼主(2021-01-18):
话说周末在家,闲着无聊,不知怎得瞄上桌上的同轴负载,决定拆开来看看

所谓同轴负载,说白了就是一个电阻,用于吸收射频或者微波系统的功率,在直流电路里面,叫做“假负载”。
但是,和普通的假负载电阻不同,毕竟人家是工作在高频电路里面的,看待问题的方法不能停留在直流方面,
从外形上看,这家伙长的和普通电阻完全不一样。
该同轴负载阻值50Ω,额定功率25W,接口为N型,工作频率DC-3GHz
之所以要拆开看看,是因为N头是法兰盘螺丝固定的,应该很好拆才是

固定法兰盘的螺丝拆下来后,N头虽然松动,但是拔不出来
这怎么搞,看看周围,散热器是一体的,也没其他能打开的地方,
想着估计是用力塞进去的,拔吧
结果大力出杯具,N头是下来了,但是,断了......

顺着小孔往里看看,里面是一个微带电阻
专门用于射频负载的,似乎焊在了散热器上

很好奇这个电阻是怎么装进去的,仔细研究这个散热器
应该是铝合金整体加工出来的,反复研究,没有发现还能拧开或者什么地方可以打开它

没办法,尝试修理吧,发现里面的电阻尚存一点引线,烙铁勉强可以伸进去够到

小心焊上一小截特氟龙线

再小心把N头接上

测量一下,阻值正常了,没有断路短路什么的

拧紧螺丝将法兰盘固定,可别再拆了,真是好奇害死猫啊

但是,到此事还没完
作为高频电路应用的东西,用直流考核是不够的
看看修完高频特性如何吧。一般同轴负载,不仅要求直流电阻尽可能准确
还要要求驻波比低,稳定性好,耐脉冲性能佳
自己玩,这个负载最高频率也就用到450MHz左右,用网分测下驻波比
正常情况下,在射频系统中SWR越低越好,1.0是理想状态,终端负载一般要求小于1.2
果然,在200MHz左右SWR就已经达到了1.2,而到了500MHz后SWR已经接近1.5
可以推断出,如果频率再高,SWR肯定只升不降
这一点,和用那一小截特氟龙线接电阻肯定有关,这个同轴负载已经达不到说明书的指标了
但是,考虑自己玩一般都是在HF段使用它,还是可以留下的。

那么,正常的同轴负载测量一下什么样呢
这是另一个正常的同轴负载,300MHz-400MHz的频率
可以看出,SWR曲线很平坦,都在1.2以下

最后,就是疑问了,这个负载的散热器,是一体的,里面那个电阻,是怎么装进去的呢?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估计是螺纹拧上去用胶粘或者过盈配合压进去的。大力出奇迹。

网友:
好像散热器两部分拧在一起,或紧配合压入,负载电阻可能是可固化导热硅胶粘死在里面。修的话得试试开水和冰水,松动剂等把紧配合地方弄松。

网友:
我估计不是一体的,应该有螺纹或者过盈安装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里面焊点,达到温度加点焊油立刻把座子焊点戳里面放凉后应该能恢复到原先性能~

网友:
好奇,悲剧了

网友:
果然大力出奇迹,既然都这样了,还是彻底拆开得了,看看到底咋装上去的

网友:
拆废了。里面有可能有BeO,还是不要轻易拆射频功率器件。

网友:
激光焊接,拆开就废了

网友A:
这个是接在同轴末端,吸波防止信号反射的吗

网友:
继续顶,看看哪位大神还拆开过。

网友:
应该是螺纹的,我之前拆过,但是现在找不到。给你看个方形的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接在同轴末端,吸波防止信号反射的吗

就是消耗高频功率用的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