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坛友那买的贝尔S350,改0-50V,只能调压,不能调流。

楼主(2021-01-18):
刚开始是改0-90V,但是发现最高只能调50,索性把电感改为原来位置,多的肖特基也去掉了,改为了0-50V,现在的问题是调压正常,电流调不了,接上负载有电流,就是不能调,完全按照教程改的,请万能的坛友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小白路过,是不是没理解透,手机看不到全图,得切换电脑版才得,494芯片得嘛?记得我改那会,恒流的前提是接有负载下,好像是调流时电压也会变的。

网友B: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最好全部拆了   再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别自己乱添加和去掉什么元件,我当时也是一步一步照着教程来,最后发现这个S350改可调真的是TM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路过,是不是没理解透,手机看不到全图,得切换电脑版才得,494芯片得嘛?记得我改那会,恒流的前提是 ...

图片点一下就能看全图了,我完全按照教程改的,核对了很多遍,除非是电源本身问题或者教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最好全部拆了   再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别自己乱添加和去掉什么元件,我当时也是一步一 ...

我核对很多遍了,拆哪、接哪完全按照教程来的。

网友C:
电流表测电流的线不是要焊在康铜丝上吗?

网友:
看不出,多上几张图。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
寄来20元帮搞定

网友D:
把电压调低,然后短路输出,然后再调看看能不能调电流

网友:
功率管安装散热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压调低,然后短路输出,然后再调看看能不能调电流

不能,我调3V,然后短路,电流在1点几安,旋转调流旋钮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测电流的线不是要焊在康铜丝上吗?

我看的卖家教程,是直接串在输出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卖家教程,是直接串在输出端。

串在输出端的电流表是有内置检流康铜丝的,表头没有康铜丝的是利用电源的检流康铜丝,看图片看不出你的表头是什么类型,交易区的电子明星卖家有详细的改装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加V发视频我帮你搞定

网友:
加·V13513375682,发视频。

网友:
我的小电流管子都炸几波了! 这个样的机器就怕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在输出端的电流表是有内置检流康铜丝的,表头没有康铜丝的是利用电源的检流康铜丝,看图片看不出你的表 ...

原来如此,卖家发的是有康铜丝的,可惜表头是坏的,我又去买了个,新买的这个原本有康铜的地方换成了一个贴片电阻,所以说请问大神,我的这种接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低压侧加个358比较IC应该可以调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