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2000.UMD槽改4000MA电池

楼主(2021-01-18):
PSP2000.UMD槽改4000MA电池
朋友看到PSP,喜欢这个便携。网上帮忙购买二手,成色相当不错。2张不到,就电池不行,玩了几天,还是更换了大电池

拆开外壳

拆开主板

准备拆UMD

拆UMD

电池位置

外壳切割电池放进去

电池芯片位置

电池测试

装好

充电测试

完成,后壳保护下

网友:
我的psp2000也改过,只是现在一直吃灰

网友A:
我前年把psp1000出了,现在想想有点后悔,虽然本来就吃灰很久

网友B:
现在游戏难不难找?

以前有几个这机器。现在吃灰了。

网友C:
这是原装保护板啊,我当时也是拿原装改,容量没法变大

网友:
我记得有坛友改过外挂大电池

网友D:
换新电池能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把psp1000出了,现在想想有点后悔,虽然本来就吃灰很久

1000我也有,出了,厚。2000还可以接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电池能用多久啊

这个刚刚装的,估计7-8小时,我还有一台充电宝电池改的可以6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原装保护板啊,我当时也是拿原装改,容量没法变大

是原装保护板,如果接回原来的正负点,确实不能扩大容量,因为原装保护板原来资料是2000多电池的,加大电池,使用到2000多就显示没有电了。我也测试过,最好办法是修改电池数据,但是太麻烦了。我把负极焊接到主板负极,这样能完全把4000MA电池使用完。电池电量显示正常,就里面的百分比不是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游戏难不难找?

以前有几个这机器。现在吃灰了。
https://www.oldmanemu.net/
去这个网下载,全部游戏都有。就是看游戏还可以下载,才重新玩

网友E:
这玩意游戏难不难找到、能不能从网上下载游戏到机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游戏难不难找到、能不能从网上下载游戏到机器里

https://www.oldmanemu.net/
去这个网下载,全部游戏都有。
中文游戏也有。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可以   以前一般是1800mah的我记得

网友F:
这样改有个坏处,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没电了会实然关机,进度丢失。不像原装电池那样没电进入休眠模式,插上电继续,进度不丢。

网友:
厉害了!给了新思路啊!

网友:
外挂电池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oldmanemu.net/
去这个网下载,全部游戏都有。
中文游戏也有。可以下载 ...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有个坏处,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没电了会实然关机,进度丢失。不像原装电池那样没电进入休眠模 ...

不会啊,没有电会红灯闪啊

网友:
我是PSP3000,我在黄鱼上买的那种鼓胀的原装电池拿来换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