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一台价值2.5K的扫码枪,霍尼韦尔xenon 1902,做工超强,无线蓝牙传输

楼主(2021-01-18):
如题,其实有线的扫码枪并不贵,这台无线的就非常贵了,不知贵在哪里?不太懂,还是请高手指点吧。
本层主要是扫码板本机部分。

楼主:
沙发,底座部分,也是挺复杂的,是10P的接口,只用了5条线。有一只10UF的电容烧了,但是换了也无效,测量电池充电电压仅1V。

网友:
霍尼韦尔的东西不会差的

网友:
应该是精度和速度以及准确度的区别。

网友:
应该是品牌贵

网友:
它可以扫很小的码

网友:
像淘汰的东西 单位的扫码枪像手机一样的

网友:
卖的是牌子贵

网友(2024-11-15):
霍尼韦尔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