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dows笔记本电脑如何实现定时开机?

楼主(2021-01-18):
比如需要每天上午8点自动开机。这个功能有些台式机主板的bios里可以设置,但笔记本的bios好像没有找到,有没有其他办法实现这个需求?

网友:
开睡眠 然后通过USB外设唤醒

网友:
开启来电自启动,再来个向日葵插座,可设置开关机时间

网友:
不带电源管理功能的笔记本网络唤醒就行了

网友:
是在CMOS参数里面去设置。BIOS是主板上面的CMOS信息保存芯片。

网友:
bios里没有定时设置,那就在bios里找一下有没有网络唤醒功能,有就可以在手机或者路由器上设置定时发送唤醒包,如果不支持网络唤醒,那就设置成来电自动开机,在bios电源管理那里设置,然后笔记本电源插到定时器插座上就行

网友:
我是用智能插座控制通电

网友:
需要BIOS的电源管理支持的,台式机基本都有,但是笔记本基本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