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试做2259XT+4贴4CE终于成功

楼主(2021-01-18):
淘宝入手2259XT板加4颗8A1B颗粒,开始开卡直接成功,但是一直不能初始化,一下转圈圈,后来试了好多次才成功,问问大家这个选项是做什么的(BYPASS TRAN ADJ),谁有这方面的介绍,还有跟RDT又是干嘛的,一直开卡都是直接选择第一项高格,其它的不懂。

主板是这个2259XT

主板是这个2259XT

4贴4CE

4贴4CE

如果这里打勾,能开卡,但是不能初始化,一直转圈,见下面的图。

如果这里打勾,能开卡,但是不能初始化,一直转圈,见下面的图。

网友A:
大意就是降低开卡的标准吧

网友:
开卡软件求分享

网友:
缓外速度是多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意就是降低开卡的标准吧

应该不是降低标准,打勾的反而不行

网友B:
你也是厉害的人,居然能找到现代的qlc,都没有听过现代的qlc颗粒

网友:
跳过adj,rdt是挑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厉害的人,居然能找到现代的qlc,都没有听过现代的qlc颗粒

这是海力士TLC

网友:
很好奇:
你要的是啥目的?
能拿到别人没的工具程式,然後又开不出来?
接方案开不了,再来问,然後大家帮忙,又不给大家方案?
你是小厂家吧?且又没能力拿到原厂资源?

网友:
能拿到T开头的工具 不是一般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