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下,假博世电池换完电芯,放我的小胖里不转

楼主(2021-01-18):
有没有大神啊,假博世换完电芯只亮灯不转,难道放真的几不转

网友A:
保护板带锁吧,就像笔记本电池那样,换电芯的时候断电就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带锁吧,就像笔记本电池那样,换电芯的时候断电就锁了

想的真多,就一电池温度检测电阻、8-1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带锁吧,就像笔记本电池那样,换电芯的时候断电就锁了

就几个电阻上面,我量检测角跟我的阻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多,就一电池温度检测电阻、8-10K试试.

确实是阻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阻值不一样

换个电阻,我都做好几个了,这玩意儿没问题,电池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阻,我都做好几个了,这玩意儿没问题,电池随便换

这个电池他说原装充电器不识别,充电器跟钻识别得是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他说原装充电器不识别,充电器跟钻识别得是一个电阻?

对啊,博世的电池里有块板子,没有保护电路,但有个识别电阻,充放电均靠这个来,那个识别电阻接头如果接触不良电钻也是不能启动的,反过来说,只要电阻对了,博世的电池随便换

网友:
具体可以百度下,这是18v的,12的一个道理

网友D:
T脚阻值不大于50k就可以转。少数不能用。GLI120 LI就不能用。别的工具都能用就它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脚阻值不大于50k就可以转。少数不能用。GLI120 LI就不能用。别的工具都能用就它不能用。。 ...

T脚是对地还是接正极?

网友:
正常,假也是换了电芯,放在小钢侠上面鸟都不鸟,换了真的,直接起飞了

网友:
就是识别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T脚是对地还是接正极?

都是对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