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融SW3518S没有输出,麻烦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1-01-18):
智融SW3518S没有输出,麻烦大神指点迷津,另外我想去掉A口电路该怎么改,看图就好,PDF里是电路图(不知道怎么设置免费下载),

我用过12v/24v的电源,都是上电指示灯亮,没有异常发热,(因为没有输出不工作所以压根不发热)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焊接了N个,都没有成功

网友:
仔细对照手册的pinmap,检查各引脚是否按照要求连接;
完整阅览手册,弄明白各部分功能;
输入挂个表看看电流,检查板上元器件有无异常发热;
3518是降压ic,输入需要24v左右才能输出所有电压档位。

网友:
和我造的IP5328电路板一样,这玩意对电路板布线要求很高,对电感和电容要求也很高,换电容有时能输出,但达不到性能

网友A:
你用的 是这个pcb吧,电路图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你pcb有没有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 是这个pcb吧,电路图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你pcb有没有焊好

电路图是抄的这位大佬的,只不过他打的板子里面有很多0402的元件,我都是0603的,所以我自己改了一下,线路图是抄的,所以打版不可能出错。焊接我也觉得没问题

网友:
收藏,等待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
我的直接焊接完成就OK了,搞了5片,全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