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请老师傅们帮忙看看这个换完高压包的问题 。

楼主(2021-01-18):
一台20寸的彩监,最近高压包坏了,由于买不到原装的高压包就到网上把旧件寄过去定做了一个,原机高压包是有 个倍压盒的,定制的当然没那个倍压盒了。定制件到了装机测试,开机没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屏幕左边有暗的竖条,越左边就越深,屏幕右边基本上看不见那些竖条。不知道的人会说是管子烧屏了,其实管子是好的,坏之前还一直再用的,不死心以为这台是电路上的问题,就把高压包拆下来换到另一台也是高压包坏掉的同型号机器上测试,结果问题一致。还麻烦请各位老师傅判断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竖条,定制高压包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
换台液晶如何

网友A:
当年修CRT电视机和显示器的时候遇到,换过高压包就会这样.好像是叫高压包振铃或是行振铃,貌似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修CRT电视机和显示器的时候遇到,换过高压包就会这样.好像是叫高压包振铃或是行振铃,貌似没有什么好的解 ...

谢谢回复。没法解决吗?能否给点建议我去重新定制两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没法解决吗?能否给点建议我去重新定制两个试试。

产生原因可能是和高压包绕制工艺,或是磁芯之间间隙都有关系.不好解决.因个本人水平不限,没法完美恢复原貌.当年要求也不严格,所以一般就都是这样就交付给客户了.

网友:
图形失真吗?

网友B:
还是高压包的问题,有万能高压包不能用吗?

楼主:
图形几何没问题,就是有这些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高压包的问题,有万能高压包不能用吗?

万能高压包不会用  成改成下图能用的吗?B+电源是80V的

网友C:
特意看了下时间,还以为自己穿越了。废品站的显示器都没这种年代久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看了下时间,还以为自己穿越了。废品站的显示器都没这种年代久远 ...

没办法 玩老游戏机就是要这种才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原因可能是和高压包绕制工艺,或是磁芯之间间隙都有关系.不好解决.因个本人水平不限,没法完美恢复原貌 ...

放在以前在电视机上就看看电视的话倒确实也无所谓

楼主:
玩老游戏 就是CRT带劲。

网友:
这个就是振铃,以前黑白电视常见,确实和高压包有关,还和行电路有关

网友D:
这个定制的高压包不行,换另一家去试试。

网友:
估计是行反馈脉冲信号强弱的问题,,或者是和逆程电容谐振改变了

网友:
高压包的质量问题,无解,只有换好的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制的高压包不行,换另一家去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加速极电压需要调整,太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高压包不会用  成改成下图能用的吗?B+电源是80V的

以前高压包也遇到过一台松下的+B电压是90V还是什么的。没有,然后用一个引脚功能基本接近的高压包在磁芯外从新漆包线绕了B+,那时候大概是2圈6V左右计算。还别说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