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MHO户外带钥匙扣迷你小音箱 S303,蓝牙小音箱拆解

楼主(2021-01-18):
好大哥,听说我最近要出门去嗮太阳,于是发了两个小蓝牙音箱给我玩玩。

为了不影响大家观贴效果,先拆个看起来高级一些的。我们叫他小黑~~~~~

底部无LOGO。。。。。估计是试生产版本。

揭掉防滑垫。

下面一个盖子。。。。。

电池粘在盖子上。

电路板。。。。。比较那种最简单的,那个什么易拉罐板子设计。

楼主:
下面拆这个S303,我们叫他小白~~~~~

参数

品牌sohmo
上市时间2014.7
产地中国
货源类别现货
类型迷你音箱
连接方式蓝牙连接
接口类型麦克头
电池容量400mAh
频响范围150HZ~18KHZ
输出功率5W
信噪比86dB

看样子是出口类型。

标签

这个明显还要比小黑小一点。但是音量比那个大很多。音质也好很多,我们下面准备拆开。看看里面构造有何不同。
(挺喜欢这种不锈钢钢网的。)

侧面拨动开关,加按键式样。

国际惯例,先插电,看他炸不炸先。有充电口,音频口,插卡口。

底部型号。

也是揭掉底部防滑,但是这个底部做的真棒,是硅胶的,不是那种轮胎皮。。。。。

这个设计明显用了点心,有喇叭框架,止震垫。。。。。

喇叭焊接线,也用的不是普通的橡胶线,用了类似于耳机的漆包线。

这个按钮既然被大力士按塌了。。。。。。

电池大小差不多的。如果空间够,再加一片电池。。。。。。

板子固定也是用了止震垫。吸音。

好大哥还送了个挂钩。

裤腰带也可以。

不影响单手开法拉利。

音质不错,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一句话~~~~~~~巴适~~~~~~~~~~~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听个响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听个响系列

兄弟,还不错吧~~~~~

小巧玲珑~

音质还不错。

网友B:
没清理干净,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清理干净,差评。

这个类肤涂层,不敢喷酒精了。。。。。。

用清水擦了一下。

网友C:
不错,很小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小巧啊

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声音如何?我的也要修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如何?我的也要修修了!

音质还算可以。毕竟是出口货。

网友E:
以前见过一个小的模样的带收音机要大几十块

网友F:
赶脚这个就听一响,不能炸街

网友G:
第二个看着做工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见过一个小的模样的带收音机要大几十块

是要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看着做工更好点

第二个,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脚这个就听一响,不能炸街

不错哦。音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了,听个响系列

做工不是很好  听个响系列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I:
用上这个你可以个人跳广场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上这个你可以个人跳广场舞

好用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工不是很好  听个响系列赞同这个说法

嗯嗯。不错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