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亮灯美照明 6W LED壁灯

楼主(2021-01-18):
外观

220V6W暖光,厂家和生产日期等。

拆,

玻璃厚度是4.5MM

拆透镜和封胶

铝外壳

6个透镜

直径85MM铝基板,6个1W灯珠,

密封的电源

电源的参数

大合影

谢谢欣赏。

网友:
浪费了啊这个

网友:
看上去环氧树脂灌封不利于维修,里面一颗灯珠烧断死灯,会导致其它串联灯珠不发光。

楼主:
 是的。
它还算是幸运,被分解时,还有人去拍摄它,分解后,还有你欣赏。

网友:
防水的一款灯, 成本不小当时。 一般电流做到320ma +-5%, 这个直接搞到250, 光衰应该还行

网友:
接触过,85mm9颗灯,27瓦,奶奶的热得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