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杂牌固态无法识别!

楼主(2021-01-18):
我这里有一个杂牌固态120G
使用硬盘盒连接上电脑后过一会儿才弹窗提示
位置不可用、无法访问的F;盘
右下角也提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我拆开了,是sm2258xt主控
三片29f48b2alcmg2
180630
求教大佬此盘还有救吗?应如何处理?无重要数据是否还有抢救价值?

网友:
短接ROM孔 然后用Q0914B版本固件刷一下

网友A:
先试试30分钟大法,具体操作请百度

网友:
换固件版本试试,其次改善板子上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30分钟大法,具体操作请百度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