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我的做的工具房排风扇

楼主(2021-01-18):
工具房比较小,不到7平方。因为户型不好,窗户一般不开,只能装排风扇换气。风扇用的印尼产的离心涡轮风扇。24v功率只有7.5瓦,就算24小时开机也只有0.18度电,电费也就是一毛多钱。比起市售的30瓦左右排风扇省电多了,噪音也小。

电源是佳能打印机拆机,功率不大,0.67安,配这风扇刚好合适

本来电源加风扇就够了。后来又买了两块睿登的2956稳压板,这电源板比较鸡肋,数调输出电压,但是电流不可调,显示也只能显示输入输出电压,没有电流显示。因为是数控调压所以该恒流也不方便,几乎没有什么用。后来发现用在不需要电流显示的电器上倒是很合适。比如在这里接上后就能控制风扇转述,而且后期想加遥控也是很方便

这是最终的连接图,数控电源调压控制风扇转速,相当简单

楼主:
因为睿登这电源板加电就自动接通,所以如果停电后再来电就会自己接通。所以我在佳能电源前加了天猫精灵控制盒,不但不会复电接通,还能定时开关换气,以及远程关机

网友A:
这风扇太小了吧,另外除了风扇,其它东西加起来够几年的电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太小了吧,另外除了风扇,其它东西加起来够几年的电费了吧?

没有啊,睿登的电源板当时买是6块钱一个,佳能打印机电源拆机不要钱的。风扇好像也是5块钱一个买的

网友:
这货实在啊

网友B:
功率那么小,换气效果如何?

网友C:
我的工具房1.8个平方,我改了上下两层,我在上面刚好站起来,在里面干活,原来是个厕所,现在管道井反味很厉害,也想加个换气的,旁边有个小窗户,我是考虑在墙.上打孔还是在玻璃上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那么小,换气效果如何?

效果挺好的,我用天猫精灵模块一天定时开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就是使用才开。

网友:
别小看了这小玩意儿,耗电低排量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工具房1.8个平方,我改了上下两层,我在上面刚好站起来,在里面干活,原来是个厕所,现在管道井反味很厉害, ...

玻璃打孔好修复 风险最大也就换块玻璃,墙壁打孔 麻烦 未知风险大

网友:
排风量够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