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落地遥控电风扇故障修理

楼主(2021-01-18):
家中美的FTS30-7BR落地遥控电风扇质量很好,用了好多年都很正常。但今年夏天开始出现故障,按开关键风扇启动运转,

几分钟就停了,或者是按风速或者摇头功能键转换就关机了。最近有空,就将此电风扇找出来检查故障,看能否修好。

拆开电风扇底座,拆下主电路板检查,目测没有元件过热和虚焊的现象。通电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在4.9V左右,好像还

正常,按开关键风扇能启动运转,但几分钟就停了。此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3V左右,画出其电路进行分析,判断是棕

色的1.2uf降压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的。

拆下棕色的1.2uf电容,再焊上好的1.2uf耐高压电容,再通电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5V。按开关键风扇启动运转,稳压

二极管两端电压始终保持5V。再按各功能键切换功能,均能正常工作,故障排除。

网友:
去年我也给人修过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