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16元闲鱼了两块51的板子没有资料,带仿真还是手工焊的,这玩难度有点大啊

楼主(2021-01-18):
板1

13年的产品

PL2302

12M的晶振是给2302用的?
11.0592是个51用的?

24C02

1302 空盘,可以补上去吧,还得加个晶振

蜂鸣器,
18B20
DHT11
0038插口

复位键,AVR 51单片机选择

板2

锐创智能C51学习板
找不到资料

DS1302

MAX3232

74HC138

红外管

PS/2 接口

12864
1602 接口

74HC573

光敏
NTC

PCF8591
应该是个 AD

蜂鸣器,继电器

ULN2003A
24C02

7805

18B02

1602

AT89S52

ATMEGA8-16PU
是个仿真?

这焊点,纯手工啊

12M 晶振

板1上电

板2 上电 STC 里面是个流水灯

AT里面是乱码,也许是驱动 1602的。
补充下

板1有个2303应该是可以直接接USB口下载程序,但是插电没有反应
板2 没有USB转串口,上面的USB 口只能接电。

百度了下
ATMEGA8-16PU 这块板子是个下载线,插USB 口可以识别出来
还有些资料

PCF8591是一个单片集成、单独供电、低功耗、8-bit CMOS数据获取器件。PCF8591具有4个模拟输入、1个模拟输出和1

个串行I²C总线接口。PCF8591的3个地址引脚A0, A1和A2可用于硬件地址编程,允许在同个I2C总线上接入8个PCF8591器

件,而无需额外的硬件。在PCF8591器件上输入输出的地址、控制和数据信号都是通过双线双向I2C总线以串行的方式进

行传输。

74HC138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38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138译码器可接受3位二进制加权

地址输入(A0, A1和A2),并当使能时,提供8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Y0至Y7)。

ULN2003A是一个7路反向器电路,即当输入端为高电平时ULN2003A输出端为低电平,当输入端为低电平时ULN2003A输出

端为高电平。由于ULN2003A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让这个二极管起到续流作用,必须将COM引脚(pin9)接在负载的

供电电源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续流回路。也可以作为一些器件,如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串行E2PROM是基于I2C-BUS 的存储器件2KByte(256 Bytes * 8 Page)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

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AVR单片机是

Atmel 公司 1997 年推出的 RISC 单片机。RISC(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是相对于CISC(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而言的

。RISC 并非只是简单地去减少指令,而是通过使计算机的结构更加简单合理而提高运算速度的.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低档Tiny系列:主要有Tiny11/12/13/15/26/28等;
中档AT90S系列: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正在淘汰或转型到Mega中)
高档ATmega:主要有ATmega8/16/32/64/128(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AVR器件引脚从8脚到64脚,还有各种不同封装供选择。

网友:
现在不玩这了,太低端

网友:
这应该是学校里面的学生作业,学习用的。

网友:
估计是哪个学校里焊接实训做的,学生用完就卖了

网友:
不知道谁快递来过一块,不会玩

网友:
当年学校发过一套散件自己焊接哈哈,还仍在角落吃灰

网友:
大婶折腾单片机了,厉害。。。。。

网友:
老古董了,远古时代开发版,11.0592就是给51用的,串口通讯时容易设置波特率,箱子底可能还有几块51~

网友:
板子不错,可以大干一场了

网友:
这种可以TTL吗

网友:
这玩意至少10年以上了!

网友:
pl2303hx usb串口芯片在win10下没驱动,串口下载是废的。
51板子电路还是比较容易跑的,整个单片机才32个可编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