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多年之后的真相,奸商可恶,拆宏基s235hl显示器

楼主(2021-01-18):
2014年左右在某宝某diy店铺配的套机,店铺名xx大佬。因用笔记本多,这两年已不用台式机,最近发现显示器一直发红,然后就彻底不显示了,按键电源灯亮。拆开一看,电路板竟然是被维修过的,服了唉。有砖家能肉眼看出哪里烧坏么?

网友:
不知道,等大佬

网友:
如果背光发暗应该是背光问题, 发红?是偏色了,还是背光有些发红?   拿手电看看如果能看到图像,还是背光问题,换灯条,或者高压板或者LED
各电压量下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
板子对应的部分根本没有原件,这个应该不是维修过的吧

网友:
没看出来有修过的痕迹

网友:
第二个图左上角第三个电容看着好像鼓了

网友:
不显示一般是电源板或驱动板问题,核对型号tao bao一个就好了,一般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近几年有个新词叫做 网商专供

网友:
先把炸的电容换了,看看能不能恢复开机
然后再找根dvi线连接电脑看看偏色能不能恢复,电脑没有dvi就有hdmi转

网友:
从照片角度来看,电容确实鼓胀了,先易后难,换掉再说。

网友A:
如果换电容不能解决问题,就去淘板子吧。
这显示器的造型很独特呀,重心稳吗?

网友B:
这有啥,当年我买的美格大屁股显示器用了两个多月坏了,给换了一台也是原包装封好的,结果用了5~6年坏了,拆开一看好多地方都是修过的痕迹,所以现在买家电,只要没有防拆贴,到手都先拆开看看,一是防止返修货,二时拍照存档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当年我买的美格大屁股显示器用了两个多月坏了,给换了一台也是原包装封好的,结果用了5~6年坏了, ...

防拆贴也不一定可靠,现在什么都可以做假,一个防拆贴有多难印出来!

网友:
多谢拆解,没看出来有修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电容不能解决问题,就去淘板子吧。
这显示器的造型很独特呀,重心稳吗? ...

为解决重心不稳,在底盘配重了个很重的铅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