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光纤比网线,便宜 稳定 抗干扰 带宽大 速度快

楼主(2021-01-18):
光纤,不含铜,便宜 稳定 抗干扰 带宽大 速度快,家装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全屋光纤.

网友A:
那是不是每个要用网线接口的地方都要有一个转换设备呢?

网友B:
有人就这么干,全屋只走光纤,结果每个口都要带光电转换,一屋下来就这功耗都不少。

网友:
全光网络虽然可以,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需要设备支持光模块才行,大部分设备还是只能支持网线,所有目前近几年来说家庭内部走光纤还不太实用,除非以后路由器这些设备都支持光模块都插光纤就行了,光纤目前适用场景主要还是企业和长距离的通讯监控之类,目前来看几十米的短距离还是走网线比较经济

网友C:
全走光纤你得用N个光电转换器才行,而且一般光电转换器出来还不是千兆网线和设备连接?跟直接走千兆网线没什么区别,转换器的成本却比走网线高多了,中间多了个转换设备,网络延迟肯定是有的,虽然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
全屋光纤那是脑筋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就这么干,全屋只走光纤,结果每个口都要带光电转换,一屋下来就这功耗都不少。 ...

而且走电把墙都拆了一遍。

网友:
支持3456,非标一次性穿线管,光纤坏了就嗝屁了,网线还是相比用万年了

网友D:
也许以后网络接入都是光纤,毕竟万兆离家用不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许以后网络接入都是光纤,毕竟万兆离家用不远

以后是啥意思?你是从哪年穿越来的?

现在除了办公楼,密集公寓这样的。 家庭用户基本上都是光纤到户了吧。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都带光纤收发。可以考虑全局布置。进行光缆组网。智星一台光交换机就行了。否则现在的普通设备是不可直接连光缆的。反而这样布局适得其反

网友:
你们是不是忽略了熔纤这个工序???请人上门熔接,200起步.个个网友都有熔纤机?
用成品熔好纤带头的,谁穿线谁着急!
要么用光纤收发器,要么用光模块,都逃不掉熔纤!

如果你用冷接,可以忽略我上面说的。

用收发器的话,多两个出问题点,收发器电源、收发器。光模块的话 出问题几率超低,但是支持光模块的交换机不便宜,而且光模块本身都不便宜,还要一用就是一对

网友:
有点想当然了!室内布线还是网线!光纤的话,不只是光收发的问题,还有个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走光纤你得用N个光电转换器才行,而且一般光电转换器出来还不是千兆网线和设备连接?跟直接走千兆网线没 ...

说得对,而且光纤不好折,埋暗线万一中间断了就嗝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是啥意思?你是从哪年穿越来的?

现在除了办公楼,密集公寓这样的。 家庭用户基本上都是光纤到户了 ...

你理解错了,不是光纤入户,而是光纤接入所有设备

网友:
为什么不是光纤和网线一起放呢。线能值多少个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每个要用网线接口的地方都要有一个转换设备呢?

以后各种设备,像电脑,路由器等都会普及光纤接口的,不用光转电转换器了。现在一些高端的已经有了

网友:
以后没准就是 fttd直接到桌面,我认为可以光纤网线都部署,有谁知道10年后会怎样?

网友:
你家每一个路由 AP都有光纤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各种设备,像电脑,路由器等都会普及光纤接口的,不用光转电转换器了。现在一些高端的已经有了 ...

你想找一台光纤接口的电视,怕是有钱也不好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