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迟到的测试,也来玩玩微冷新款SM2258H固态U盘主控板

楼主(2021-01-18):
买的拆机主控版本,因为便宜几块钱

结果到手发现,主控是散的没焊的,U头也没焊,512缓存不但没焊,还漏发了:sweat:WTF。

唉~~还是自己动手吧,无语中……

作案过程略。

焊好主控,缓存和u头,另外,板子电路需要做小小改动。

移动一个电阻,替换一个电阻。

搞完上电脑测了下缓存pass,准备上颗粒。

前些日子拆了块坏的512G的NVME盘,记得闪存制程是Bics3,这次把他用上。

先焊一片。

本来想焊一片,测测这个颗粒在58H上的表现,结果……

没仔细看,第一颗焊在了F2的位置上,F1在主控面。

算了,直接双贴

开卡报了个错

板子默认带土狗跳线,这个颗粒是非土狗颗粒,得把土狗跳线移除。

土狗移除后,默认开出来500G。

开始测试

跑分还是比较牛B的。

测了个文件基准,结果大跌眼镜。

读取怎么这个德性?

我去找找啥原因。

USBDEV.ru下了个Q版本:SM2258AA_MPQ1122A_ROMQ1107AB-FWQ1107B_BiCS3
表现好多了

网友A:
顶起。可否请教下范总,as235cm和as1351两个桥接芯片有啥区别?性能和发热量上那个优势?

网友:
这个固件怎么了,读取怎么连3281都不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起。可否请教下范总,as235cm和as1351两个桥接芯片有啥区别?性能和发热量上那个优势? ...

AS235CM可以跑满SATA3的速度,6GB/S,AS1351只能跑满USB3.0的协议速度,是5GB/S
实际使用上4K会比较明显,大文件没啥区别
AS235CM和AS1351我都有,还有,AS235CM要USB3.2的接口,或者主板上带TYPEC接口才能跑满SATA3的速度,你插USB3.0前置接口速度还是和AS1351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235CM可以跑满SATA3的速度,6GB/S,AS1351只能跑满USB3.0的协议速度,是5GB/S
实际使用上4K会比较明显 ...

现在价格好像1351还和你贵,这个板子上1351主要是电源管理太大了,放不下235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235CM可以跑满SATA3的速度,6GB/S,AS1351只能跑满USB3.0的协议速度,是5GB/S
实际使用上4K会比较明显 ...

ASM235CM和ASM1351,都是10Gbps桥接,都能跑满SATA3,桥接过来顺序4K二者都一个水平
你说的应该是ASM1153E
235CM可以支持两组USB,所以可以原生支持C口那两组
设计起来麻烦点
另外,两者不可互换
欢迎补充,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235CM可以跑满SATA3的速度,6GB/S,AS1351只能跑满USB3.0的协议速度,是5GB/S
实际使用上4K会比较明显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M235CM和ASM1351,都是10Gbps桥接,都能跑满SATA3,桥接过来顺序4K二者都一个水平
你说的应该是ASM1153 ...

的确口误了,感谢纠正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固件负优化吗

网友:
好手艺,收藏备用

网友D:
饭佬的速度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饭佬的速度真快!!!!

我拿到的算晚的,绵大佬最早评测这批板子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C:
ASM235CM和ASM1351,都是10Gbps桥接,都能跑满SATA3,桥接过来顺序4K二者都一个水平
你说的应该是ASM1153 ...

碉实比较好,一定要撑吗?好就是好

撑那啥意思的?你敢说没比较好,给你话语来圆。

网友E(2021-08-23):
楼主 这个板子去哪买网上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板子去哪买网上都找不到

找天已微冷

网友:
双贴272?很不错啊。一直感觉316 272做成单贴非常鸡肋。

网友F(2021-10-01):
已经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绝版了

还有的,找微冷买

网友:
那个nvme的闪存可以上普通板吗,看bga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