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虚标36W实际20W的LED大煎饼改造

楼主(2021-01-18):
这么大一张饼, 标的36W,实际只有20W

不管它, 大冬天就要让它热一点, 直接改成32W, 点亮个把小时摸摸真一点不烫, 看来起到取暖效果了

原本灯上只有一个buck电感和一只400V 10UF 桥后电解, 看着不顺心不满意。
直接加上一些心理安慰的元器件, 看能不能提升耐操值!

同样板上引脚有些长看着挺危险的, 后期加胶固定固化~~
请各位坛友无视各个引脚长度及走位!!!

网友:
你是材料多得没地方装,简称去库存。哈哈。

楼主:
手头有的材料一定要把它给用光光

网友A:
其实LED的功率是按LED数量来定的

给你们虚标是为了长寿

网友:
顺便从灯珠取电,找到合适电压开焊盘并联双滚珠轴承散热风扇,再给外壳打孔散热。

网友:
换灯珠,改散热,改造电源,加大电源功率,36W的灯大约可以改到360W

网友:
这工艺能再造一个灯了

网友:
虚标皆因市场!当年,费电的用电器尽量标得小一点!现在,节能灯、Led等就就尽量虚标的大一点!有的大得离谱!而且,还故意标错各种元器件参数,误导维修者上当!国家有关部门都是吃干饭(SHI)的?有人却认为这是产权保护!初级市场到什么时候才能升级到成熟市场啊!我看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ED的功率是按LED数量来定的

给你们虚标是为了长寿

虚标咋就变成给 “你们” 虚标了? 如果你不是那些卖虚标灯的,请使用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