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高手点评下伟良的这几款功放,对影响声音输出方面点评下

楼主(2021-01-18):
出于功放体积(高度68以下)、接口、蓝牙等需求,看了很多天功放,这几款才比较满意。我知道几百元的东西算不上多好,只是放客厅给二奶电脑偶尔听歌和看电影用,总比垃圾的集成声卡强。我对芯片有所了解,但不太懂电路布局用料,请老鸟对影响声音输出方面点评下,谢谢。

LM3886蓝牙5.0

RSN312H24+CSR8675蓝牙5.0

清风BRZHIFI三洋厚膜STK4196MK10

网友:
随便弄个d类就好,反正数字功放很好了。

网友A:
你这图完美解释HIFI

网友:
个人观点还是更喜欢传统的,1875与3886比更喜欢后者3886

网友B:
他家买的就是个概念,实际测试,不算坏,但是肯定不算好
我手头有个他家功放,双50瓦那种小的好像3116吧,还成吧,最便宜那种,不算差
朋友评价他家以前的某款小功放,也就是那么回事

当然,我说的都是便宜功放,好的那种大块头的,没实际听过,不评价
但是我觉得吧,300以内,还是可以的,超过这个价格,犯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完美解释HIFI

此物名曰---hifi风水盘。
原创者smabat语录:
    “当你拿起hifi风水盘之后,你再也不是一个凡人了,人世间的科学理性不能再沾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家买的就是个概念,实际测试,不算坏,但是肯定不算好
我手头有个他家功放,双50瓦那种小的好像3116吧, ...

大品牌买不起,伟良在DIY界还是有些名气的,产品可以一用。或者层主有什么推荐的吗?体积小为主。

网友:
买过他家的一台3886,一台清风A5,推4 寸两分频书架箱都还可以,一个是自己组装有乐趣,还有就是比成品机性价比高,就是音频对管和中点调零让人头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品牌买不起,伟良在DIY界还是有些名气的,产品可以一用。或者层主有什么推荐的吗?体积小为主。 ...

我在他家买了几个的运放,发现8块钱的ad827jn是拆机的,不知道真假怎么鉴别,因为我在别的电子店铺买的同样运放才一两块钱,正面丝印、背面也有一样的雕刻字。

网友:
能动手的,上LJM的mx-40板子小声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他家买了几个的运放,发现8块钱的ad827jn是拆机的,不知道真假怎么鉴别,因为我在别的电子店铺买的同 ...

我也不懂,所以只能相信有点品牌的。

网友:
功放相近价位买大不买小(额定功率),至于音质、音色可以仔细调整均衡来配合音箱、听音环境、信源以达到满意效果。购买音响设备主要还是侧重音箱、信源品质,就像那些淘汰的电子管机器它的频响带宽、信噪比远不能和现在的机器相比,但它自由的频响曲线却可以让不少hifi敬仰(现在的正规产品再不好也远比胆机频响范围、频率曲线优秀的多吧)。买功放个人观点主要还是注重质量、功率其次是价格,低音混、中高燥声音过软、硬等等音质、音色缺陷均衡调整范围都是要靠功放储备功率实现的。

网友B:
反正对他家牌子的评价就是比凑合强点
能听,但是也就那么回事,但是肯定不差就是了
反正我手头那个的外壳上是标的7498拆开是3116,听起来不差,但是总感觉是被套路了
当然,按照价格和声音来算,我是满意的

以前在手电论坛里朋友给推荐过他家的那种铝壳,3个旋钮那种,双50瓦,或者双100瓦的,按照不发烧的标准来看,素质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对他家牌子的评价就是比凑合强点
能听,但是也就那么回事,但是肯定不差就是了
反正我手头那个的外壳上 ...

DIY功放作者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加上自己又不懂,只有相信有些名气的。我厚着脸皮把看中的几款全买了,到手后研究一番,再决定要不要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还是上胆机吧!指标不怎么样,但是听感xqc绝对比石机好的多。

网友D:
买不起,但以90年代中毒的经验来看,要看环牛是否屏蔽,水塘是否够大,电位器是否步进,末级是否纯甲类,哈哈...
数字末级我没玩过,不敢乱说,听说D类声音比胆机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不起,但以90年代中毒的经验来看,要看环牛是否屏蔽,水塘是否够大,电位器是否步进,末级是否纯甲类,哈 ...

老前辈暴露年龄了

网友:
新手套件必须有3886和1875,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upc1342那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