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裁切竹胶板用什么工具?用角磨机切太废劲了

楼主(2021-01-19):
用角磨机切太废劲了。。。

网友A:
曲线锯不行吗?

网友:
电圆锯或者云石机用木工锯片

网友:
应该用圆锯吧

网友:
粗尺的小钢锯就可以了

网友B:
角磨?好嘛嫌命长嘛。。。。。拿手锯都能搞定的东西

网友:
角磨机不能用于任何木材类的切割!!!网上血淋淋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大家都搜搜看吧,引以为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好嘛嫌命长嘛。。。。。拿手锯都能搞定的东西

我也是这么觉得  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不行吗?

手上没有

网友C:
所谓的“小鹰锯”
威克士有款20v小鹰锯就是主打给模板工切板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小鹰锯”
威克士有款20v小鹰锯就是主打给模板工切板板用的

多谢多谢  马上去看看

网友D:
建筑工地上通常是用圆锯,如果需要现场切割的话一般使用云石机或木工锯,千万千万别用角磨机,专业不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筑工地上通常是用圆锯,如果需要现场切割的话一般使用云石机或木工锯,千万千万别用角磨机,专业不对口 ...

十分感谢

网友:
我咸鱼买的,不知名牌子的无刷小鹰锯,锯木头还行,换了个锯片还可以锯钢板,比角磨机安全多了

网友:
马刀锯也可以。。。。

网友:
建筑的胶板要木的,竹子的,竹子的特别硬,切割要用电圆锯,功率尽量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