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各位前辈探讨一下录音干扰器的原理,可以自制吗?

楼主(2021-01-19):
本学期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位了,在办公室搞宣传和校园安全,有时会遇到记者采访,前天遇到一个偷偷录音的,查了网上真有录音干扰器,可以屏蔽录音笔,请各位前辈探讨一下录音干扰器的原理,可以自制吗?

网友A:
很怀疑网上卖的设备的有效性,

个人觉得,
反倒是电影中的那种做法,
利用音响或是淋浴的噪声来淹没低声耳语,
想还原出来的技术难度更高

网友:
个人感觉是利用的是次声波或者超声波设备吧
人的耳朵听力范围没有麦克风范围大  有些噪音听不到但是麦克风能录到 借此干扰录音设备 比如人民名义中老高和胜天半子在车里对话

楼主:
如果是次声波那么自己做应该不难吧?

网友:
应该是是随机频率的超声波

自己做的应该容易破解,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简单处理下就可以去除了。

网友:
什么时候这里那么高大上了,,

网友:
应该是发出人耳听不到但麦克风能接收的音频信号吧。这玩意卖这么贵,应该是买的人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怀疑网上卖的设备的有效性,

你让领导在洗澡的时候接受采访?

网友B:
身正不怕影子歪,行得正还怕被录音?楼主要帮领导掩盖伤天和的行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身正不怕影子歪,行得正还怕被录音?楼主要帮领导掩盖伤天和的行为吗

有些谣言,就是断章取义拼接出来的

楼主:
到底是次声波还是超声波呢?

网友:
这种东西如果在发生某些事件的时候被查出来有的公关了

网友: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其人弗能应也。

网友(2021-08-08):
如果可行,应该是大功率超声波让录音笔的驻极体咪头过载,可以做实验,用信号发生器、功放、超声波震子换能器试试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用动圈麦就不可能了。

网友(2021-09-21):
楼主,是个干大事的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