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暖手宝,拆修一下

楼主(2021-01-19):
这个暖手宝,忽然不能加电了,就是灯不亮

打算拆开看看原理结构,从这里下手

分开了

接线情况

测量发热盘 ,没有问题

拆下温控器测量 ,不通

其实换个温控器就可以了 ,这是个140度的 ,手头没有合适的 ,也拆开看看

温控器全家福

触点打磨 ,调整了一下 ,安装回去

用打火机烧了一下 ,可以完美弹开

准备着回去

装好后测试 ,可以自动断电。

先这样用着吧 。
谢谢观赏 !!

网友:
现在有锂电池的暖手宝,相当于充电宝加两片发热片

网友:
上次那个帖子看到  这个里面材料是致癌物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与我的同款。。。。。

网友:
140度断开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小心烫手。

网友:
石棉已经不用了,硝屑吸入人体肺部无法排除及分解,慢慢积累会造成肺部纤维化。

网友:
密封在里面,没有问题  就是拆修才会有危险

网友:
以前读初中的时候用过  彩虹的  原来里面是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久不用了,这两天拿出来,用8字线充电,心里不踏实,生怕爆了

网友A:
我买的这种 红包撸下来一两毛 跟你拆的那种能通用吗

网友:
零几年在很多市场见过,后来因为里面石棉安全问题改成其它结构。充电暖手宝想法不错,只是对电池耐热有一定要求。

网友:
这种石棉的,最好别拆...玻璃纤维....
坏了直接扔掉.

网友:
这种发热最烫手了,有问题直接扔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这种差不多的,充不了电,撬了好久没拆开

网友:
不错,这个安全些

网友:
怎么可能用石棉哦   早就禁用了

现在替代品是陶瓷纤维、玻璃纤维,无致癌作用的

网友:
石棉,可以改成陶瓷结构,耐高温硅胶,就安全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大,触点确实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种 红包撸下来一两毛 跟你拆的那种能通用吗

功率太小了。还有这个是不是一次性保险?

网友:
这就是要插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