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两种款式电池通用吗?

楼主(2021-01-19):
一种是有黄色检测口的,一种是没有的,二者通用吗?

网友A:
没有检测口的牧田款电池都可以用,有检测口需要原装电池或者牧田款电池在检测脚和正极增加10k温控或电阻

网友B:
国产牧田款电池可以用在牧田原装机器上,但没检测口的无法在牧田原装充电器充电。

网友A:
有的牧田机器是正负还有检测脚,所以是可以用在机器只有两脚的牧田机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牧田机器是正负还有检测脚,所以是可以用在机器只有两脚的牧田机器上 ...

手里的几块山寨牧田款电池都可以用在三脚的牧田机器上

网友:
一般机器都能用 只是不能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里的几块山寨牧田款电池都可以用在三脚的牧田机器上

我的电池电压正常,按上电量正常,就是不能用,看来需要串电阻,型号是牧田tp1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电压正常,按上电量正常,就是不能用,看来需要串电阻,型号是牧田tp131 ...

有可能,山寨货也没什么标准,可能只是插脚尺寸和位置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牧田款电池可以用在牧田原装机器上,但没检测口的无法在牧田原装充电器充电。 ...

请问我买的牧田款电池为什么上原装机没反应,牧田款二爪的机子就好用

网友(2021-04-20):
黄色插口的是检测脚,原装充电器上面用的。

网友(2022-11-12):
正关注牧田,感谢分享!

网友(2023-12-30):
国产电池放原装牧田机器上无反应 哪位朋友知道啥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口的牧田款电池都可以用,有检测口需要原装电池或者牧田款电池在检测脚和正极增加10k温控或电阻 ...

不是检测脚跟负极之间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