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款铃木轿车遥控钥匙拆解

楼主(2021-01-19):
      同事的一款铃木轿车遥控钥匙,感觉遥控距离略短,更换电池效果不明显。拆开看看,却也未能发现问题。。。

网友:
看方案太老旧了,有可能是Q值下降,因主板或元件受潮导致了频率偏移。

网友:
不要只看发射端,接收端也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朋友的老迈腾也是。明显遥控距离变短。两个遥控都不行。估计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
你看到pcb上,正极的接触区了的两个黑点了吗?
用崭新的人民币擦掉,即可恢复。

网友:
如果摔过可以把315滤波换一下,有可能内部碎裂~

网友:
这钥匙的做工,好简陋。

网友:
会不会和天冷有关系?冻的

网友:
看成色,估计有些年头了

网友:
我的老长安遥控距离近,后来把车身模块BCM里的接收天线端用屏蔽线引到A柱边上加了根外置天线,遥控距离大大改善

网友:
都进水了那

网友:
谢谢分享。接收距离,与发射接收都有关。即使遥控器正常,如果接收设备参数变化,灵敏度变低,都会造成接收距离变短。

网友:
外壳看起来确实挺沧桑

网友:
同款钥匙,同样的伊拉克成色,距离也同样的近